关于翻转机构用电机

楼主(2014-06-11):
现在需要做一个翻转机构,角度0-360°,工件重量200kg-250kg左右,这种要用到什么类型的电机,参数如何,有合适的品牌电机推荐么? 如图,图中所圈电机是其他人做的,不知道选的是什么类型的,好像也没用到减速机。

网友:
台湾的电机找台湾的厂商,原物换一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A:
看你的精度要求跟控制要求,用步进电机跟伺服电机都可以,看图中的电机是有带减速机的,单独的电机是没有那么大的力的。减速机类型从图中看不出来,也许是行星,也许是谐波,也许是R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精度要求跟控制要求,用步进电机跟伺服电机都可以,看图中的电机是有带减速机的,单独的电机是没有那 ...

图中可能是东元的伺服,400W?

网友C:
伺服和步进电机都行吧,图中的电机应该是减速电机。单独的电机转速高,输出的扭矩小。一般不直接使用,都得配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可能是东元的伺服,400W?

图片中没有参照物,看不出电机体积多大呢。

网友(点评):
旁边有双手套,手套的宽度80mm应该差不多的。电机屁股的宽度和这个手套差不多,推测电机是80底座的! 80底座的电机至少是400W了,

网友(点评):
舅服你!哈登的手放在科勒的屁股上,你知道她的臀围多大吗?

网友:
工件重量250kg,看起来工件直径有一米多长吧,工件这么大,电机主轴容易坏吧。

网友:
这是焊接变位机,一般用伺服电机+行星齿轮减速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精度要求跟控制要求,用步进电机跟伺服电机都可以,看图中的电机是有带减速机的,单独的电机是没有那 ...

是的~一看就是高手~大概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和步进电机都行吧,图中的电机应该是减速电机。单独的电机转速高,输出的扭矩小。一般不直接使用,都得 ...

嗯嗯~对的~

网友:
算一个最大转矩,设定一个加速度,电机功率基本上就定下来了。

网友:
质量问题可以找厂商啊!

网友(2014-08-05):
变位机上用的精密减速机RV,配的是伺服电机。

网友:
伺服电机+精密减速机RV的  焊接变位机上的翻转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2015-04-25):
没一个提供算法的

网友:
图中电机貌似750W带减速箱啊

网友(2015-05-31):
数控机床的伺服电机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可能是东元的伺服,400W?

这都能看得出来,好牛

网友(2015-08-29):
还是用伺服加RV减速机吧。那样好用。

楼主(2015-11-19):
引用 网友B:
图中可能是东元的伺服,400W?

3000W的

网友D:
精度不高可以用步进电机,精度高要用私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外接编码器,重量太重一定要加减速机上去,用行星减速机或者自作减速装置,电机和减速机选用上楼主只说重量没有说物料规格大小和翻转速度不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不高可以用步进电机,精度高要用私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外接编码器,重量太重一定要加减速机上去,用行星减 ...

东西都做完拉,这个还是去年的帖子呢

网友(2016-01-21):
不是很懂!!

网友:
精度要求很高么?

网友:
为什么楼主头像不能放大???

网友(2016-02-27):
赚个积分

网友(2021-04-16):
有没有公式啊

楼主(2021-07-02):
什么公式?么有,这个好多年前的帖子啦~不过我后来做的不是跟图片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