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设计型号及马达型号的选择

楼主(2014-06-11):
     做了几年设计,还是不会算,经常靠经验,或者要供应商帮忙选型,所以想请教前辈,以图片为例,教我如何计算,请列出详细计算过程,权当造福小辈,不胜感激!

圆盘回转机构

圆盘回转机构

网友A:
你这个用7DF。首先计算方面的话如果要手算,就要按照资料上一步一步列出来,相信你那里会有相关资料的计算案例,但是很少人会用手算,而且你拿给供应商,供应商估计是用表格给你把参数填进去的,他们也不会用手算,再者这个计算表格一般都不会外传,所以还是只能供应商来算、、、

楼主:
没人会算吗

楼主:
伏枥老师   你会出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伏枥老师   你会出现吗

你真要手算的话就对着案例计算下来吧,真要的话我晚上可以算给你,白天现在估计没多少时间

网友(点评):
大侠晚上有时间秀一下

网友(点评):
嗯 晚上看你的了

网友:
社区刚好有个凸轮培训么

网友A:
刚有空就算了下,手写的,字有点难看啊,将就点

网友(点评):
学习了,真的谢谢大侠啊

网友(点评):
大家鼓掌吧

网友(点评):
大侠,请问计算惯量那里,为什么还要除以一个G?那个公式不是1/2*m*R*R吗?

网友:
这个计算的话,其实大学有凸轮相关的课程,用的公式是算质量和算线/角速度及扭矩惯量的基本公式。
之所以要找制造商,是因为对方有他们的数据库,可以将经验证的有质保的机体参数匹配给你的工况得出的理论计算值。
而且这个匹配是一种多方面的妥协。妥协电机功率扭矩,妥协输出的转速,妥协在工作台的安装方法(外观尺寸)等实际因素。
比如说,之前看到手算公式里的MS曲线,Am=1.76,Vm=5.53,Qm=0.99。这个参数,在不同供应商的机械上,就略有不同,虽然最终计算出来都差不多,
但是,人家就承认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参数上算出的数,你的要是比他的大,将来出问题了,扯皮起来,就是话柄了吧。(虽然不算法律依据)

因此,楼主,即使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当你的数据库没有大到类似于MISUMI的那种范畴的话(当然,正规公司都有庞大的数据库)。
你还是需要依靠各各方面的“专家”来配合完成设计的。

个人拙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会算吗

在分割器的产品型录上都有计算的步骤,主要是惯性矩的计算

网友B(2016-03-25):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用7DF。首先计算方面的话如果要手算,就要按照资料上一步一步列出来,相信你那里会有相关资料的计算案 ...

大哥,你们分割器选型计算的时候,摩擦系数是怎么定的,我看德士样本上是0.15,我计算的时候,都用0.1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有空就算了下,手写的,字有点难看啊,将就点

德仕凸轮分割器的选型公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们分割器选型计算的时候,摩擦系数是怎么定的,我看德士样本上是0.15,我计算的时候,都用0.15吗 ...

所谓的摩擦系数是指你的支撑和圆盘接触的。但一般我们都是要求客户在支撑和圆盘之间留个几条的间隙,使分割器在运转的时候接触不到支撑,在停止受力的时候接触。这样就可以不必考虑摩擦系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摩擦系数是指你的支撑和圆盘接触的。但一般我们都是要求客户在支撑和圆盘之间留个几条的间隙,使分 ...

几丝的间隙也能调出来?怎样的结构,能发个图片过来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丝的间隙也能调出来?怎样的结构,能发个图片过来吗,谢谢。。。。

轴承下面做成可调节的类型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下面做成可调节的类型就好了啊

哦,谢谢

网友(2017-09-23):
引用 网友A:
刚有空就算了下,手写的,字有点难看啊,将就点

正好用到,感谢分享!论坛太需要你这样的大侠。

网友(2017-11-02):
引用 网友A:
刚有空就算了下,手写的,字有点难看啊,将就点

支持下,算的很厉害

网友(2018-04-13):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C(2018-06-01):
引用 网友A:
刚有空就算了下,手写的,字有点难看啊,将就点

圆盘转动惯量公式为 MR2/2   你公式里边是 MR2/2G  这个G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盘转动惯量公式为 MR2/2   你公式里边是 MR2/2G  这个G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计算呢?

单位转换

网友C:
什么单位转换呢  如果将这个惯量乘以加速度  得出的扭矩不就小了10倍么?
有没有关于这个单位转换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单位转换呢  如果将这个惯量乘以加速度  得出的扭矩不就小了10倍么?
有没有关于这个单位转换的资料 ...

扭矩怎么会小于10倍呢,你看看最后总扭矩的单位,有些是n.m,有些是kg.m,这样你的10倍单位不是又回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怎么会小于10倍呢,你看看最后总扭矩的单位,有些是n.m,有些是kg.m,这样你的10倍单位不是又回来了 ...

惯量计算
如果没有除以G就是NM
如果除以G就是kgm
NM=9.8kgm
我没有注意到单位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有空就算了下,手写的,字有点难看啊,将就点

大侠,太牛了,认识下

网友(2018-10-11):
引用 网友A:
刚有空就算了下,手写的,字有点难看啊,将就点

不需要除G,本身就是质量kg
如果是重量N,才需要除G

网友(2019-01-23):
1S旋转90°  加减速各占定位时间的25%。就是0.25s。这样下来,角加速度25rad/s^2   最大转速60rpm。  转动惯量J1=1/8*M1*D^2 =0.3025KG/M^2   J2=Jt+JL=8*1/8*m1*d^2+8*m1*L=0.029025KG/M^2  J=J1+J2=0.3025KG/M^2  T=Ma=0.3025*25=7.56N.M
嗯,如果没算错,这样就可以选出电机啦

网友D(2019-02-25):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用7DF。首先计算方面的话如果要手算,就要按照资料上一步一步列出来,相信你那里会有相关资料的计算 ...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惯性扭矩按你算公式其单位应该是kg.m。但惯性扭矩的确是kgf.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惯性扭矩按你算公式其单位应该是kg.m。但惯性扭矩的确是kgf.m

两者的单位在数值上是相等的

网友(2019-06-20):
引用 网友A:
刚有空就算了下,手写的,字有点难看啊,将就点

大侠,Tc的计算公式的含义可以解释下吗,Tc和出力轴的关系为什么要跟驱动角有关系了

网友:
也有选型的困惑,在重载高速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冲击和振动,怎么消除这种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