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径14*1.5的反扣内螺纹加工问题

楼主(2014-06-11):
材料普通Q235钢材,主轴转速1000转,底孔直径12.6,加工指令用的是G92,刀杆直径是8,现在加工的时候第一刀车到13,然后13.4,,13.5,13.6,13.7,13.8,13.9,13,95加工完螺纹拧不进去,再车一次就可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如何能提高加工效率,车内外螺纹如何计算螺纹大径和底孔直径,网上查了下有的说是公称直径减螺距乘0.8,有的说是1.1,还有如何计算每刀吃刀量,比如1.5螺距的螺纹需要车几刀,每次吃刀量多少,还请各位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这真是“真理”
M14只车到13.95不是想死吗??
车床加工普通公制螺纹牙深一般都是1.3倍的螺距计算
外螺纹的外圆需要小0.1螺距
内螺纹的内孔则按公称直径-螺距

网友A:
第一次没车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没车到位

内螺纹要车到14.0

楼主:
首先谢谢冷月师傅,外螺纹如何计算呢?吃刀量和次数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