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11):
电机功率3KW,二级电机,转速2800r/分,想要设计一个1:1传动的齿轮箱,目的是改变输出轴的位置,这样的想法可行吗?会不会转速太高了影响齿轮箱稳定性!如果可以的话,齿轮箱设计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做一个锥齿轮箱可以了!

网友:
T转向器,现成的标准件,多大都有。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要平行轴输出的,想用直齿轮,不知道2800r/分,得转速是不是太高了!另外,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答复!

网友(点评):
别的不知道,就这2800的转数确实不算高。如果可以直接把电机加在你需要的位置,省去齿轮箱的成本和功率损失及未知故障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的:
1.电机输出轴与其后的工作机输入轴平行,但不同轴,所以想通过一个传动比为1:1的齿轮箱,改变电机输出轴的位置,并将动力传给工作机,这种想法可行不?
2.电机参数:P=3kW,n=2800r/min,电机级数:二级
   这样的电机转速对齿轮箱设计来说,高不高?有什么影响?
3.如果想法可行,设计齿轮箱应注意什么?

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无出入。

这种想法可行不,我确实不敢说(目前只是给人拆画零件图的菜鸟)。

根据给别人拆减速机零件图的经历,这样的电机转速不算高,传递的功率也不大。

齿轮箱设计,首先应该保证强度,有两个关键参数:中心距和齿轮模数。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有这两参数初步确定的公式,最好参考一下工作条件相似的齿轮箱的一些设计参数。不过,如果你的电机和工作机位置已定,那么该齿轮箱的中心距也就确定了,校核一下强度。
另外,电机与工作机之间的空间有多大,对齿轮箱在长宽高方向上有没有要求;
         轴承可按相似工作条件的齿轮箱所用轴承类型选用,校核寿命;
         齿轮箱采用哪种润滑方式;
         还有就是密封。
这是,我目前所能想到的一些东西,具体的没办法说了,知道的太少,见得太少,见笑了。

网友:
2800rpm的转速高不高要看齿轮的精度和齿轮的跨距,这个不是特定的
齿轮设计好了几万转也没有问题,设计的不好千把转可能震坏箱体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大家,经过我仔细考虑后,决定重新修改设计,原因是:高转速下齿轮传动尽管效率比较高,但是维护起来比较麻烦。最后决定还是采用皮带轮传动结构,尽管空间可能占用更大,但是使用起来还是比较经济的,再加上设备要求的传动精度不要求很精确。允许使用皮带轮结构输出动力。再次感谢大家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