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中怎么画出楔形辊?如下图所示 ,怎么把平面投到圆柱曲面上去

楼主(2014-06-11):
请问solidworks中怎么画出楔形辊?如下图所示 ,怎么把平面投到圆柱曲面上去

网友:
有个包覆

网友A:
包复功能无所不能

网友(点评):
包覆只能投影到回转体,一般的曲面貌似不行,所以也不能说“无所不能”

网友B:
楼主我这有个曲面添加文字的视频传不上去,若有需要留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这有个曲面添加文字的视频传不上去,若有需要留邮

好的 谢谢您 menggelima@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复功能无所不能

是么?没试过啊

网友:
用包覆,简单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

已发送,没压缩

网友:
用函数搞定线,进而搞定面,然后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