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机构能实现么?

楼主(2014-06-11):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气缸的行程?

网友B:
有点看不清楚图,如果气缸和支点都固定的话是不能实现的,若是活动的就计算一下受力,即可得出结论!

网友(点评):
不是看不清楚,是没细看吧。

网友C:
这些字体看的D疼??

网友(点评):
上点蚊不叮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的行程?

气缸行程是150mm

网友(点评):
150mm可摆52度

网友(点评):
没有气缸的安装位置信息,按图中的条件+气缸的长度就能算出摆角??求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清楚图,如果气缸和支点都固定的话是不能实现的,若是活动的就计算一下受力,即可得出结论!

恩,第一次做这种结构,大概算了一下受力情况,气缸完全满足需要。有没其它的机构可以实现这样的翻转动作呢?

网友(点评):
滑块连杆机构,或者凸轮机构都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那一套坐下来费用不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字体看的D疼??

直接在CAD里面捞的

网友(点评):
还是将CAD的背景设置回黑色,截出的图就不会那么D疼了

网友D:
我觉得楼主有必要把气缸的支撑位置改为前端支撑

网友E:
  气压是多少,0.4-0.6MPA 40径的气缸力量不够啊。

网友F:
杠杆一定得是直的吗?气缸负载主要在哪边?推?拉?还是推拉相等?

工况再具体点的话,能判断得再具体点。。。
比如,气缸伸出去时的受力状况。。。

换句话说,这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有必要把气缸的支撑位置改为前端支撑

恩,请细说。
  我之前也在想过这个问题,安装在后端的话对于结构的下降段受力比较好,上升段就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杠杆一定得是直的吗?气缸负载主要在哪边?推?拉?还是推拉相等?

工况再具体点的话,能判断得再具体点 ...

恩,抱歉,没有说的太具体。
  这其实是一个物料的搬运中转架,目的就是把过来的倾斜大概45°的物料摆成水平方向。杠杠的话感觉一般就是做成直的吧,而且在这里也能满足需要, 气缸的主要负载是在推程上边,大侠有别的建议的话可以说说看嘛。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气缸行程是150mm

恩,推程的话还有一个限位挡块保证杠杆垂直不晃动,安装信息、角度这些在图片里面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压是多少,0.4-0.6MPA 40径的气缸力量不够啊。

  就按照4KG的气压都足够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在CAD里面捞的

恩恩,好的。

网友G:
楼主你画的图貌似有问题,如果汽缸前后端连接是铰链的形式,重物通过杠杆对汽缸的作用,则汽缸不会出现图中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画的图貌似有问题,如果汽缸前后端连接是铰链的形式,重物通过杠杆对汽缸的作用,则汽缸不会出现图中 ...

   我是这样想的,杠杆的底端的气缸拉力作用下向外拉出一段距离,同时杠杆顶端向外倾斜,这样同步进行就到达预定的动作。呵呵...应该不会太天真吧。

网友:
  你觉得能实现吗  我看着都是定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抱歉,没有说的太具体。
  这其实是一个物料的搬运中转架,目的就是把过来的倾斜大概45°的物料摆成 ...

1)我怎么记得,机械类里边的杠杆还是弯的多。。。

2)目前的机构,气缸最应该使劲的时候,应该是气缸刚开始往外推的时候吧。而这个时候,气缸的轴线和摆杆摆幅的中心线之间的角度
     离90度太远了吧。换句话说,气缸使出100kg的劲儿,起作用的也就60~70kg。。。

举个例子,你拿扳手宁螺栓的时候,你是往哪个方向使劲儿?相对扳手的轴线。。。

“而且在这里也能满足需要”?杀鸡用牛刀,也能干出事来,但应该还有更轻松的办法。

要是我的话,杠杆设计成135度+一点点。

网友(点评):
恩,明白了,谢谢大侠。现在改成两边摆动的了,以减少气缸的角都。

网友:
气缸最好不要受侧向力,何况你这个气缸体还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气缸不是固定的

网友:
可以实现,就是气缸得计算一下

网友(点评):
我在上面已经说了,牛刀也可以杀鸡。。。。这不是气缸该用多大东西的问题。这,不需要大学毕业级的数学知识,小学没毕业的农民也知道。知识,是愚昧劳动的结晶!!!劳动吧。

网友:
定死的肯定不行啦  楼主的图没画清楚吧

网友:
可以。比齿轮齿条好多了。可能需要的空间跟力矩不一样吧。杠杠的出力矩在此处放大了。

网友:
不能实现,自由度不够

网友(点评):
3个旋转点难道还不够么?

网友H:
气缸支点改到气缸中间或前段要好一些。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

网友:
这种机构,那你需要计算你的摆动行程,避免开始(汽缸和杠杆直线时)时的死点,手里分析的话,这个死点应该是一段曲线。必须解决死点的问题,否则就不行了!

楼主(2014-11-08):
感谢各位的关注,目前机构已经加工回来,中间加了一个关节轴承后完全可以实现。谢谢Cavalier_Ricky的意见。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气缸支点改到气缸中间或前段要好一些。

楼上两位大侠都提到了气缸铰点前置的问题。首先肯定楼主的机构是可以实现功能的,气缸的前后都是铰链固定,故所受的力一定是沿着气缸的轴向的,不会出现其它作用力(气缸自身重力除外)。说一说为什么前置吧,1,减小传动过程中的力臂(自己画图推下公式就出来了);2,平衡气缸的自重(防止快速运作中气缸出现问题,保证系统稳定性)。

网友:
难得的好资料,谢谢楼主啦。

网友:
应该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