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体抽出曲线

楼主(2014-06-11):
请问各位大侠,ug8.5中,从实体中抽出曲线之后,将实体删除,发现曲线还存在,怎么将其删除?而且抽出曲线,在模型树中怎么没有显示?

网友:
尽量少直接删被链接的对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考虑移动到其他层,UG的强大之一就是层的存在

网友:
你抽取的是非参的,所以模型树里不存在。
有参的就存在的。

网友(2014-10-08):
对话框中设置里面有个关联,把它勾选就行了。

网友(2015-01-20):
这是因为抽取曲线是非参数化的,建议尽量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