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孔这样标注可以么

楼主(2014-06-11):
如图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标注的

网友(点评):
好的,那就放心啦,还怕标的不对的

网友(点评):
嗯,还要注明通孔还是盲孔,或者在其他视图表现出来

网友:
机加工很少有9mm的铣刀,一般用8mm的加工出来,但R只有4  而且有点难看,所有我们标注的腰孔只标宽度就好了  标注RXX加工出来槽的宽度过不了螺丝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没有按带X号的方法来标

网友:
一直这么标注

网友:
凡事要讲理。
标尺寸是为了加工,加工就要测量,能不用算而直接读出的标法是提倡的。
标在象限点上,一个尺寸是轴尺寸,一个尺寸是孔尺寸,给出公差很好理解。

网友(点评):
恩呢,大侠说的对,我们总工也是这么说的,而且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有腰孔的标注方法

网友:
我标注时习惯2XR4.5

网友:
如果不是特殊需要,很少设计成奇数的直径

网友:
标宽度。图纸用于加工制造,用加工制造的思维标注。

网友:
腰孔只标注槽宽和外包容长度,另外R不标具体尺寸,只标一个R就行了.

网友(点评):
哦,酱紫的啊

网友:
11楼大侠正解。以前我也是想楼主那么标,之后被总共纠正了长度要标两端的

网友:
一般像11楼那样标注的机加工人和检验都比较喜欢,不为啥,直观!
我们总工有教我一句话,不是必须保证尺寸的尽量标注直接能测量到的尺寸,方便工人和检验员使用

网友:
大多都是这样标的,对的

网友:
也可以 ,不过加工的更喜欢标注腰孔的总长  就是中心距+直径

网友:
只要内表述明白,不让人误解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单位貌似也是这样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