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轴承座,不论视图、标注、公差选择等等地方有错,请指出

楼主(2014-06-11):
为一轴承座,不论视图、标注、公差选择等等地方有错,请指出,多来几个师哥师姐师傅师娘指导哇!

网友:
倒角标注前面加一个2-

网友(点评):
貌似有的图纸是不标倒角个数的。

网友:
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加工符号

网友:
这嘴甜的,喝了蜜。

网友:
装轴承的地方长度方向应该给个公差吧。

网友:
55的尺寸有垂直度的要求,但没有标公差。

网友(点评):
那个是铸造尺寸,可以不标么?还是按IT15的标啊

网友:
垂直度标注引线要与尺寸引线对齐

网友(点评):
如果垂直度的引线与尺寸线对齐,那垂直度就是约束的55的尺寸的轴线。标注的对象不同。

网友:
跳动度标注方法也不对
倒角R10.5如果与圆不同心,要标注圆的位置

网友(点评):
倒角的话不需要圆心,两条已知直线倒一确定的圆角,其圆心必然固定且惟一

网友:
倒角R5和尺寸76从图中看的不太清楚,感觉有问题

网友(点评):
嗯,76左端是标在延长线交点上的,可以么?望指正

网友(点评):
楼主所说的倒角R5和76尺寸的标注方法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很多问题

网友(点评):
比如说呢:

网友:
这个地方的调动最好还是标垂直度,不然检验不好检测,而三坐标只能检测垂直度。端面对轴线的全跳动与垂直度控制的公差带完全一样。箭头要与面垂直,

网友:
垂直度,给错了,应该标在39那,B基准也给错了

网友:
47直径粗糙度应该0.8吧,深度没有,根部R应该有限制;外面那个55的垂直度没必要吧;跳动0.02是谁的?
铸件?

网友(点评):
嗯,是铸件,0.02的跳动是47孔底面

网友:
47的圆 虚线

网友:
1.直径55尺寸,不需要垂直度
2.直径47尺寸,需要垂直度
3.直径47尺寸,圆柱度和跳动可以标注在一起(如果尺寸合理)
4.直径47尺寸,是不是该加上倒角,防止轴承不能装到底
5.直径47尺寸和直径39尺寸与轴承内圈和外圈定们关系要注意
6.基准B平面应加一个平面度
7.尺寸58,是否应该加一个定位尺寸
8.54.5和39.5尺寸这样标注,是不是应该给出公差。
9.直径14尺寸是用来定位的吗,最好加线性注公差和位置度公差
10.孔应该倒角或技术要求倒角
11.整个视图不美观
以上谨供参考,不喜勿喷。

网友:
1:垂直度标注有问题,垂直度约束的是直线或者平面,所以垂直度应该与尺寸55或者39对齐,标注他们轴线的垂直度。
2:圆跳动应与尺寸47的轮廓线垂直,不应标注在交点上。
3:剖面图倒圆角的尺寸没有标注。
4:尺寸111左边的斜线是不是应该标注尺寸啊,只知道一个尺寸111还有一个和圆相切能画出来么?
以上观点为个人的意见,有不妥之处望前辈指教。

网友:
问题比较多,有些地方根本就不需要公差。比如轴承挡肩,比如四个小通孔,外圈孔的公差值选取你得看情况?

网友:
看不懂那个跳动公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
亲,最好是先给出工况,需求决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