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视图,标注只要有错误就请您指出来

楼主(2014-06-11):
不论视图,标注只要有错误就请您指出来哇!谢谢啦先!

网友:
1.确认尺寸33与40是否有同轴度要求,严格点还少了外圆和孔的粗糙度,或加个其他
2.还是缺少粗糙度要求,哪些部分需要通过加工来保证,哪些部分通过铸造成型
3.加工中R0.1很难保证,按照常用数控机夹刀粒精加工以R0.4居多,所以你这R0.1很玄,主视图上应该也有4.5孔的虚线位置,若你此图是3个4.5个孔呢?
4.外圆粗糙度
5.需要加工的面最好都加上粗糙度或用其他

上述愚见,若有不对之处还请指点

网友:
直径不要标在圆面上

网友:
孔在基准圆上,标直径,不标半径。尽量使用同一标注基准。

网友:
这几张图都有错误,但是你发的太多了,让人没法详细地为你指正,下次一张一张地发.

网友:
图没什么问题,就粗糙度少个其余,跳动你标的垂直面上,要不标到尺寸线上,你这应该是个轴承座吧,过轴那个孔有点悬,零件装上以后再给大家汇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