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片钻孔,求助

楼主(2014-06-11):
我司现有一工件要钻孔加工
材质:黄铜(表面有镀层,貌似是镀镍)
尺寸:12mmX30mm
厚度:t=1mm
钻孔直径:1.4mm-2.0mm不等(根据客户要求)

现需要购入一台小台钻,但是不知道要选转速多少的,现在看了西湖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精度如何?

请机加工高手帮忙选择一下

网友A:
至少5000转以上就可以。1mm厚,其实要求不高,普通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5000转以上就可以。1mm厚,其实要求不高,普通的也可以。

下午问了一个以前的同事,他说1300rpm就可以,我看了一些资料,有的说1.4mm的钻头钻铜,转速要8000rpm,所以我现在也搞的晕晕的。钻孔的位置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A:
晕,你又没有说孔的精度,只是说钻孔。钻你这种小孔,转速打高些就可以,因为你厚度很薄。如果有精度要求,就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你又没有说孔的精度,只是说钻孔。钻你这种小孔,转速打高些就可以,因为你厚度很薄。如果有精度要求, ...

精度要求高是不是转速也要相应的提高一点

网友A:
钻头的钻孔的精度是一般。转速高是为了加工工艺,小钻头需要高转速,要不容易断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的钻孔的精度是一般。转速高是为了加工工艺,小钻头需要高转速,要不容易断钻头。

那请问像我这样的工件要多少转速比较合适?
还有西湖的小型高速台钻精度如何?
NACHI的钻头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A:
如果厚度1mm,3000转以上就可以。西湖的台钻还不错。你说的那个钻头品牌没有用过,不发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厚度1mm,3000转以上就可以。西湖的台钻还不错。你说的那个钻头品牌没有用过,不发表意见

好的,谢谢

网友B:
做个微型冲孔模多简单啊。锤子一敲就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微型冲孔模多简单啊。锤子一敲就一个孔。

费力啊,本来这个产品就是冲压件,上面已经有一个孔,只是因为产品有些特性检查过不了,所以要将这个孔扩大,并且与原来的孔要求同轴度较高。

网友:
钻模高速加工

网友C:
这么小和簿放在数控冲上不是效率更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和簿放在数控冲上不是效率更高吗?

已订了一台西湖高速小台钻

网友:
要看钻多大孔,用什么材料的钻头,结合材料特点及夹紧方式选择转速

网友:
钻2个试一下就好了,用2000转和3000转分别试试吗;精度是位置精度还是尺寸精度,应该是位置精度,搞个钻模,简易的。

网友:
转速高点没问题

网友:
转速4500左右,实际上不如冲

网友:
小台钻都一样,就看你会用否,这种钻孔是手抓着钻的,关键是钻头的使用和机床转速,钻头磨好了,保证了孔精度,转速合适,保证了产量.

网友:
本来就有孔了是吗?
那你在工作的时候可要小心点不要进给快了,要不会卡钻头的,转速可以快点,5000转是可以的,看你的钻头耐不耐用,还有你钻床最高可以达到多少转,我生产铁件转速都调到4000以上了,2.0mm的钻头打10mm深一台机一天生产10000个

网友:
量大的话加一台多轴器吧,那样效率分分钟提高几倍!欢迎咨询:15821894205 qq 448706158  非诚勿扰!!!

网友(2017-05-07):
你好,能给个联系方式么,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