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小零件如何加工好?

楼主(2014-06-11):
这个小零件材料是H62的黄铜,数量才四千个,一般机加好像不好加工,冷墩也不行,一模入线都困难。不知有什么好方法加工?

网友:
图不详细,我没招

网友(点评):
客户图纸也就这么多内容,其它的都图框,我只扫描了图纸部分

网友:
小批量,除了机加工,好像办法不是太多。第二个图,机加工也是一个问题。可以考虑冷墩。

网友(点评):
冷墩入不了线,你看看尺寸,太短了

网友A:
到浙江玉环大麦屿的眼镜配件生产基地去求援,或许那里有现成的型材或工艺,在这求援都是白搭,即使有好办法也是纸上谈兵,远水解不了近渴.

网友(点评):
我在深圳啊,浙江也太远了,那里真的也有这种零件的生产?

网友:
英制尺寸?

应该有方形的型材原料,不然这个批量不好搞。支持4楼。

网友(点评):
方型原材不难,难在那个曲面上如何加工,如何清角

网友:
设计出来的产品而加工是个问题,不如试试能不能改变零件的样子?容易加工一点?或者拆分零件再组合成原样,性能不影响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这是国外的图纸,改结构很难

网友(点评):
不然搞模具铸造成型吧!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批量,大概只有冷墩一个办法了。

网友:
在东莞地区加工这种微小零件的启业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浙江玉环大麦屿的眼镜配件生产基地去求援,或许那里有现成的型材或工艺,在这求援都是白搭,即使有好办法也是 ...

这个建议可行啊!只是量小价格不会低

网友:
直接铸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