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4-06-11):
SW为什么更改了不同的配置 但零件图还是只显示默认配置的零件。

网友:
建议楼主做如下操作
1.压缩或解压缩某些特征
2.双击要显示的配置名称

网友(点评):
双击了,但零件图还是没更新。

网友A:
把你的图传上来 我帮你看看

网友:
图纸区按住ctrl键选择主要视图,剖视图等从属视图不要选,或者在工程图设计树上选,右键选择属性,选择命名的配置,指向你要显示的配置名称。

网友B:
LZ可能没注意到。。

网友:
软件安装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图传上来 我帮你看看

如图。

楼主:
按照楼上几位的方法试了一下。选了另一个配置,之前图纸上的尺寸和中心线还在,只不过变成另一种颜色了.比如60这个尺寸颜色变浅了,有没有办法选了一个配置之后其他的尺寸都自动更新的 。

网友:
你的图我看了下,只用一个拉伸切除就可以了,需要变动的尺寸可以配置尺寸
1.建立配置
2.右键需要变动的尺寸-》配置尺寸-》选择相应的配置并修改尺寸
由于不能传图片和附件,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加群:3463720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可能没注意到。。

高手

网友:
参数化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