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力计算

楼主(2014-06-11):
下面是我根据书本计算销子跟基础板过盈配合的过盈力
问题是:为什么我增大配合直径d(改用大销子),其余参数(材料,过盈量,配合长度…)不变,得出的结果是压强减小,过盈力减小。而感觉上应该是轴越大过盈力过大才对啊。

网友A:
“应变”=“变化量”/"原尺寸"

要计算这个进行比较才行

因为"应力"="刚度"x"应变"

网友B:
呵呵,大侠,你过盈量不变,基体直径变大,自然压强就变小了。至于力是不是大,要看你的接触面积增量了。

网友C:
这个过盈力是最小过盈力吧,直径大了,这个力就小了。实际大了更保险。

网友D:
你把1米长的钢筋,和10米长的钢筋,都拉长1mm,所用的力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大侠,你过盈量不变,基体直径变大,自然压强就变小了。至于力是不是大,要看你的接触面积增量了。

我就是想不通,过盈量不变、基本直径增大后压强变小。为什么啊?对于力就不问了根据压强算就行。

网友(点评):
应变公式:P=e/l * E。e表示变形量。l表示基础长度,E是杨模。你说e不变的时候,l变大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1米长的钢筋,和10米长的钢筋,都拉长1mm,所用的力是不一样的。

逍遥大侠,我问的不是这个。而是在过盈量不变配合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配合直径增大,压强为什么减小,我知道算的是减小,可为什么啊?感觉应该是销軸越粗力越大啊?

网友(点评):
力最终作用在原子之间相互吸引的力上,达到一个平衡,在屈服强度之内,呈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变”=“变化量”/"原尺寸"

要计算这个进行比较才行

能不能根据我的题目,详细的讲一下啊?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过盈力是最小过盈力吧,直径大了,这个力就小了。实际大了更保险。

深入说一下吧?

网友D:
钢筋的长度≈销子的直径

网友:
或者咱们换个说法。我们沿直径方向,从外向里取一个极小长度dx。然后假设大直径和小直径具有相同的压强,然后我们看看压缩量的情况。
对于大直径,对于每一个dx,其对应压强p的压缩量为e,所以在整个直径上的压缩量为 e*d1。同样的,对于小直径,其在整个直径上的压缩量为e*d2,显然,大直径的压缩量要大于小直径的压缩量。而增大小直径的压缩量使其同大直径相同,则必然存在大直径的初始压强小于小直径的初始压强。不知道这么说你能理解否。

网友(点评):
这个好理解,学习了

网友B:
再换个说法。说弹性变形,就要说各项同性。你直径上压缩一个量,长度上就要增加一个量。你圆周上受到一个压强,其值也应等于轴向上的抵抗压强。在弹性变形范围内,你可以理解金属为流体。
所以,假设20,40的长10的轴两根,都压缩1mm,那么20的轴就要压缩97.5pi的材质到直径上。同样,40的轴要压缩197.5pi的材质到直径上。对于20的轴,轴向上相当于在19直径的圆面上增加97.5pi的材质,因此单位面积增加的材质量为97.5pi/(9.5^2*pi)=1.08。对于40的轴,单位面积的材质增加量为197.5pi/(19.5^2*pi)=0.52。那么显然20的轴端面压强要高于40轴端面压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筋的长度≈销子的直径

仔细想想才知道逍遥大侠的深意,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换个说法。说弹性变形,就要说各项同性。你直径上压缩一个量,长度上就要增加一个量。你圆周上受到一个压 ...

大侠,打这么多字真是太辛苦你了,多谢多谢,学生明白了。佩服佩服

网友(2022-07-02):
计算公式在哪里能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