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承与滑枕发生研伤,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4-06-11):
各位师傅,小弟在给客户机床项修搬迁时,发现一台数控镗床TK6813主轴轴承与滑枕发生研伤,间隙大约在0.2mm左右,且有不规则沟槽。
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1、轴承外圆刷镀可否?最多可刷多厚?
2、滑枕内孔刷镀可否?
3、滑枕内孔可否放大、镶套,重新加工内孔?可靠否?
4、。。。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轴承废了。
内孔你那个内径表测一下
如果圆度还好,就是轴承的问题
装轴承的时候一定要定向装配
如果孔椭的很厉害,就要刷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废了。
内孔你那个内径表测一下
如果圆度还好,就是轴承的问题

恩,轴承是要换新的,我的意思是刷镀最多可以刷多厚呢?厚了之后是不是电解液就挂不上了呢

网友(点评):
这个你可以咨询刷镀厂,不过0.2毫米,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恩,明天咨询下厂家。刷镀不便宜,5,6K一平方吧,好像

网友(点评):
刷镀层厚度一般≤0.5mm,镀后不加工或少许加工

网友:
為何不試試闊孔加軸套這一條呢

网友(点评):
这也是备选方案之一,到时拆下来看看,滑枕壁厚足够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壁厚足够的话,镶套。加工手段有的话,孔镗出后镀硬铬,随后磨削。没有磨床的话,内孔铸铁堆焊。然后镗孔。千万别跟轴承扯上关系。
没几个钱。

网友(点评):
铸铁堆焊实不可取,有可能导致滑枕变形。镶套后镗孔是可行的

网友B:
轴承估计没发用了,,,滑枕加个软带怎么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估计没发用了,,,滑枕加个软带怎么样?可行吗?

视情况而定了,现在还没见到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