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热处理的大概是什么价格

楼主(2014-06-11):
Q235B渗碳热处理的大概是什么价格,江浙沪附近加工厂家多不

网友:
你直接去工业区询价,或者在网上,阿里巴巴或者其他地方询价就知道了,估计各地差异不大!

网友:
找得到的时候,一定是一大批企业。

网友:
好像是按公斤算的,具体多少钱忘了,上次是在上海宝山那边厂家问过

网友:
俺们这边是每公斤1.4元

网友:
要看你的要求,比如渗层深度,金相,变形等。在重庆,多用炉,0.3--0.5渗层,1.8元----2.5元/KG!

网友:
Q235B去渗碳?

网友(点评):
是啊 ,不能

网友:
有按公斤算的,有按批量算的,总之,大量比小量便宜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网友A(2014-08-12):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7楼哥们的疑问,Q235B是不能渗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7楼哥们的疑问,Q235B是不能渗碳的

大侠能否详细解释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否详细解释下呢

Q235A的含碳量为C:0.14~0.22%,大致相当于15钢或20钢下限含碳量。而室温下碳在阿尔法铁中的固溶度只有0.0008%所以Q235A在理论上是可以淬火得到马氏体的。但是由于马氏体碳过饱和度很低,淬火后的硬度很低,只有170HBS左右。而这种钢的供应状态硬度大概就有144HBS左右。如果用25钢,含碳量虽然只提高0.05%,淬火硬度却可以到350HBS。由此可见,用Q235A淬火,其强度硬度增高不明显,而且还要面对变形、开裂、氧化、脱碳的热处理弊病,和一笔热处理费用,是相当不划算的。还不如采用硬度相当的供货态的40或45钢(220HBS)。

而Q235A  Q235B Q235C  Q235D后面的区别就只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35A的含碳量为C:0.14~0.22%,大致相当于15钢或20钢下限含碳量。而室温下碳在阿尔法铁中的固溶度只有0. ...

关键是渗碳后再淬火也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渗碳后再淬火也不行吗

建议你先好好研读一下我给你的第一个回复“Q235A的含碳量为C:0.14~0.22%,大致相当于15钢或20钢下限含碳量。而室温下碳在阿尔法铁中的固溶度只有0.0008%所以Q235A在理论上是可以淬火得到马氏体的。但是由于马氏体碳过饱和度很低,淬火后的硬度很低,只有170HBS左右。而这种钢的供应状态硬度大概就有144HBS左右。”

      1:首先它本身就很难渗碳了,你怎么渗碳后淬火,就算是渗碳后再淬火,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因为它渗碳后力学性能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变换;
      2:Q235这种材料在生产的时候本身就是不需要热处理的,Q235是普通碳素结构钢,,就是以前说的A3,是不能进行热处理的,这东西只控制力学性能,不考虑成分;
      3:Q235的机械性能是不能通过淬火来改善的,从它的牌号就可以看出它的机械性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好好研读一下我给你的第一个回复“Q235A的含碳量为C:0.14~0.22%,大致相当于15钢或20钢下限含碳 ...

受教了大侠,谢谢大侠不厌其烦的 教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大侠,谢谢大侠不厌其烦的 教学,谢谢!

客气什么,都是相互学习和进步

网友(2015-02-21):
根据零件的表面积以及单件的重量等等

网友(2016-02-02):
对于楼上某位说的关于Q235不能渗碳的长篇大论解释得看似很专业,其实,呵呵。很明确的说,Q235是可以渗碳淬火的,只不过效果较优质钢比较低而已,由于其本身化学成分波动较大,有可能出现渗碳层及硬度不均匀的现象,但是渗碳淬火确实可以增加其表面强度、硬度以及耐磨性,只不过对其韧性没有什么改善,而且变形较大,用在要求一般的场合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