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标题栏 明细表 ,批量打印怎么做

楼主(2014-06-12):
请教各位大神

Autocad中明细表、标题栏怎么弄的  里面的字是  输入文字的那种弄的?
习惯一个文件中放  很多张图纸,那里面标题栏、明细表是怎么弄的?
请求明白点的做法

还有请教你们批量打印怎么做的啊?还是那种情况,一个文件里面放了整套图纸,怎么打印?

楼主:
或者你们用的什么插件之类的么 天河?

网友(点评):
目前本人只发现“天河”的这个功能好用。其他没有成功过。我是不是很菜?

网友(点评):
尧创?浩辰?玩过不?其机械版都有这功能,图库直接调用修改文字即可。或是修改标准模块,使用插入块功能也可搞定

网友:
好像是同样大的图纸可以批量打印之外,其它的还是一张张来吧!如果有好方法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做一个 模板,画图的时候用模板画,更改就行  ,打印在是没发现什么捷径,一张一张打吧

网友:
有批量打印的插件

网友A:
不管什么软件,都要一个文件一个图,像那种图纸放一个文件里,纯粹作死。别指望软件能处理,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

网友:
可以试试 “CAD转PDF”的小软件,可以批量处理。平时可以批量转成PDF,再合并成一个PDF,直接打印,点点鼠标就行了;如果是同样幅面的图纸,也可以直接用他批量打印。软件很小,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软件,都要一个文件一个图,像那种图纸放一个文件里,纯粹作死。别指望软件能处理,老老实实按规矩 ...

我看到好多  都是同一个文件放了好多图纸那种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好多  都是同一个文件放了好多图纸那种啊

求  释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软件,都要一个文件一个图,像那种图纸放一个文件里,纯粹作死。别指望软件能处理,老老实实按规矩 ...

求  释疑    真的常看到好多都是一个文件放了好多图纸

网友:
尧创打印中心,这个你说的都能搞。不管是多个文件还是很多图在一个文件里都能识别。
电脑好,一次丢个百吧张都能。

网友(2014-07-21):
标题栏那种可输入文字,需要做成块。先画好图框,然后绘图→块属性。然后再做成块。把它做成标准图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