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齿条干嘛用的?

楼主(2014-06-12):
有个做齿条的样本上有这种圆柱直齿齿条,8,9级的,也有叫圆棒直齿条的
没有安装孔,也没注释光轴的精度。
这种齿条用在哪里的,能不能直接套直线轴承,轴向径向怎么定位。

网友:
一般是作为活塞轴的,活塞上下运动带动与其配合的齿轮转动。

网友(点评):
但是样本最小的有模数1,直径10,长度是500 和1000两种。这种买回去怎么用。。

网友:
这种齿条用在直线运动结构中,直接按圆齿条外径配轴套,90度方向由齿轮与传动。一般圆齿条外径为H9,如果要求H7也可定做。

网友(点评):
怎么定位。。有没有应用的介绍。

网友:
╭(╯3╰)╮那是倒角

网友(点评):
图片是网上搜的,角度不好吧,光圆或者圆管做的都有。

网友:
手动压力机里面就有这样的圆柱齿条结构

多缸机械同步时,导向杆就用的是圆柱齿条强制同步

网友:
与齿轮配合的

网友:
用于有一定定位精度要求的移动机构,圆柱部分可以起定位作用。比如:在一根光轴上移动精度要高点。

网友A:
轴向   直线轴承定位,在齿轮的传动下进行径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   直线轴承定位,在齿轮的传动下进行径向移动

嗯,这种使用可以理解。但还看下2楼的补充,因为齿条样本里也是按标准的500 1000尺寸卖的,模数一,直径10。应该还有其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