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限位,有没有弯的弹簧

楼主(2014-06-12):
想做一个这样的旋转限位,但是不知道有没这样弯的弹簧,用弹簧的原因是想让它有个缓冲,不至于直接装上。

论坛各位大哥有没别的好的方案?

网友:
上自行车行,买一把老式自行车锁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自行车的弹簧很形象!楼主赶紧买回去研究便是

网友(点评):
我为设计狂 老兄,错了一楼。

网友A:
就用节距大些线径小点的就行了。

网友:
应该就是自行车锁的 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节距大些线径小点的就行了。

行程较短。。。。。。

网友:
跟自行车锁一个样啊

网友:
给它一个槽,它就能弯

网友:
楼主考虑下扭簧

网友:
在misumi找以一下

网友B:
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

是不是很不好

网友:
小懒汉不想拆锁,坐等答案,是弯的不???

网友:
普通小线径压簧也可以这么用的

网友(2014-07-24):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B5%AF%BB%C9

普通的圆柱簧就可以那么压得,你要求高的话可以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