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机固定,主轴移动并能够有效传递扭转

楼主(2014-06-12):
公司现有设备改良,示意图如下:

原电机和主轴一起移动,因电机比较重想改为电机固定,主轴移动。
主轴和电机不一定皮带连接,其他方式也可以。
请高手们指点!!!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6-12 13:08):
主轴带着锯片来回运动切割东西,主轴运动轨迹是直线运动

补充内容 (2014-6-19 09:06):
直线移动距离100毫米

楼主:
图片不是很清楚,大概意思应该可以看出吧

网友:
这样可不好,轴直线位移,轴与电机的距离变,皮带轮不张紧,怎么行!

网友:
只能电机是可调的,主轴是需要保证位置的元件,怎能随便移动呢?

网友(点评):
主轴带有锯片,要切割东西

网友:
加个张紧的轮子不行吗?只要你行程是固定的就可以啊

网友:
没看懂你要的是什么。

仅仅是主轴的位置可以变化,来达到动力传动皮带改成球笼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主轴带着锯片来回运动切割东西,因带着电机一起比较重

网友(点评):
没有轴向的移动前提下,用球笼式设计应该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点评):
好的,我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
以电机为中心的旋转位移,传动链要加弹性张紧。

网友(点评):
主轴运动轨迹是直线运动

网友:
用气缸

补充内容 (2014-6-12 15:43):
用气缸带动电机一起运动,电机跟锯片直接连接的,此机构用来切割铝材的

网友(点评):
你好,没有看明白。你是用电机直接连接锯片??

网友:
紧供参考

网友:
不知道具体工况~~~提议电机到主轴加一关节就可以完成

网友:
最后用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
直接加一个机械臂,但是这样很麻烦的,估计作出来和电机差不不多重了。

楼主:
大家有更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A:
移动距离不大的话,可以用万向连轴器,或软轴连接

网友(点评):
在旋转时移动,估计不好实现

楼主:
还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距离不大的话,可以用万向连轴器,或软轴连接

软轴就可以啊,但是要看具体扭矩和移动幅度

网友:
用花键轴连接蜗杆,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