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mm的小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4-06-12):
¢0.8mm的小孔如何加工?

谢谢。

网友:
有钻头,我们干过0.1的孔,材料TC4

网友:
钻!最牛的可以在头发上打孔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已经发了很多了。查一下。

至于手机电路板上的话,貌似已经有专业的打孔机。

网友:
方法应该不止一种,看你需要那个了。但你的孔的要求,数量,被钻孔是什么材料你应该都和大家说一下吧。

网友(点评):
条件没有,不会有结果

网友(点评):
不会有结果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质量要求高的话,你放电加工吧。价格也不怎么贵。

网友:
看你自己的要求咯!加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好根据要求再找合适的加工方式

网友:
用台式钻孔机啊...我们做样都是这样用....0.5都有》。。。。

网友:
我知道电火花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