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点受到的压力及变形量

楼主(2014-06-12):
如图:已知B点受力1000N,白线为直径5mm的钢丝绳,求A点受到的压力及变形量,请列出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
你是要搞大概的计算还是精确的,要不要考虑钢丝绳的形变之类的。要是大概的 就简单了,假设弹簧压缩距离,列平衡方程。貌似不是超静定问题

网友:
算不出,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不是杠杆啊 N=(1000*(650-300)/650)-500;再求下弹簧变形量。

网友:
这是课后联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