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选步进加编码器, 还是直接选伺服?

楼主(2014-06-12):
由于对电控不是很熟悉 ,要求A压倒B上的精度正负精度1mm。问题来了 ,我该选步进加编码器, 还是直接选伺服?

谢谢。

补充内容 (2014-6-12 18:57):
就是输送线上间隔开前后排列产品,输送线在不减速或停止的情况下实现气缸与产品定位精度误差最小,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
汽缸直接定位不行么

网友:
加有定位的东西~~就用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应该考虑的是传动的精度问题,步进或伺服都可以实现。另外考虑的是定长送料还是中断进给方式,后者的传感器精度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考虑的是传动的精度问题,步进或伺服都可以实现。另外考虑的是定长送料还是中断进给方式,后者的传感器 ...

就是输送线上间隔开前后排列产品,输送线在不减速或停止的情况下实现气缸与产品定位精度误差最小,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
小孩子爬楼梯的玩具就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输送线上间隔开前后排列产品,输送线在不减速或停止的情况下实现气缸与产品定位精度误差最小,这样可 ...

不知是否我理解错了,你的气缸是否可以跟随运动,类似飞剪机构,还是你期待固定不动的气缸对运动中的皮带上的物件进行快速加工,如果是后者,也可以以中断的方式处理,即检测到新物件到来,提前固定时间(依据气缸的速度)让气缸动作,实现物件刚到加工位置,气缸动作也到位的近似同步动作。

网友:
按我的理解,你这里是靠两个开关定位工件的位置,到了位置后,气缸就动作。如果是这样,那你就用步进就可以,编码器是多余的。编码器是用来反馈纠正控制系统发出的脉冲数与电机实际旋转圈数用的,你这里无需用到此功能。

网友:
气缸加挡点,足够。

网友:
嗯 精度和选什么电机关系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