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一直好奇,找不到相关答案,读书也不多

楼主(2014-06-12):
一根20mm的方料,长度1米,金属料
两端固定,中间施加压力,到一定压力值会弯曲。
这根料在受力方向和受力垂直方向铣掉一定深度,比如5mm深,5mm宽。
同样的实验,这个压力值跟原来比会怎么样?
变大变小还是不变
理论依据是什么?

一直好奇这个问题,找不到相关答案,读书也不多。
个人以为两个方向随便哪个方向开槽都会使得这个压力值变大才能导致方料弯曲。

问过的人给我两种答案,一个是不变,一个是减小

补充内容 (2014-6-13 13:23):
水泥钉上面很多筋,说是可以防止变形。同样材料同样工艺做的钉子,最大外径3mm带筋的和不带筋的,哪个更容易弯曲。

网友:
压力值是按面积算的,你算出受力面积就知道压力是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
做个实验就更直接简单便取得数据

网友(点评):
1、楼主说的一些名词和力学里说的不咋相同。2、受力垂直方向这就有太多的选择,属未确认之条件

网友:
两端固定梁中心加载力,无论你从哪儿铣,都会导致截面惯性矩的变小,结果就是同样的力变形量增大。故,同样的变形下,力变小。

网友(点评):
顺材料走向方向加工楼主描述的开槽,开槽只要不是在材料边缘,材料截面惯性矩不变,同样的实验受力不会改变。

网友(点评):
呵呵,再算算,不会不变的。你说的不变的情况是等质条件,不是等外形条件。

网友:
别人已经给了你答案。

网友:
这想都想得到,截面积小了,肯定不能受那么大力了。从材料的角度分析已经被破坏了,会应力集中,在破坏点断裂。

网友:
无论你从哪儿铣,都会导致截面惯性矩的变小,就这个道理!

网友(点评):
在20MM的一边上开槽,形成C型截面截面惯性矩不变,可承受力不会改变。例如槽钢。

网友(点评):
您可以画图计算一下,看20*20 的方形惯性矩大还是开槽后,外圈的料少了,惯性矩会不变?

网友(点评):
20*20的惯性矩是1.33CM^4

网友(点评):
比如10#槽钢,它的Ix是197CM^4,如果有100*48的扁钢,它的Ix是400CM^4

楼主:
结构就是这样的。
压力施加面有两个,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黑色的
两种情况下是否有区别
跟整料相比是否有区别

网友(点评):
回去看材料力学去

网友:
zerowing大侠已经给出正确答案了。
建议系统学习下材料力学,这些知识伽利略的时代就已经获得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外行人,读书不多。有读类似案例,说2mm板做0.5加强筋效果保持性强于直接采用3mm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