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完图纸,如何能检查出自己的错误?

楼主(2014-06-12):
    各位前辈们,您们绘制完图纸一般都是怎样做自我检查呢?主要检查哪些项目及怎样的检查顺序呢?希望各位前辈们能指点小生一二,如何自己检查图纸并发现错误!提前感谢各位前辈啦!

网友:
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去核对吧!比如先核对结构,再核对尺寸,再核对配合,再核对标注,再看看美观方面的!慢慢去核对吧!

网友:
把自己当作HR,图纸是一定要开革的员工,不开革图纸就开革自己,然后就行了。

网友:
憋尿检查,,,实在不行就方便后再检查。

网友:
我们先自己核对!比如先核对部装结构,再核零件尺寸,再核对配合公差与形位公差和粗糙度选择,再核对标注与技术要求,再看看排布美观方面的!最后送标准、审核等总工签字。

网友:
先自己检查,不要心急赶时间,慢慢看;然后再给同事校核;然后再签字标准化

网友:
先检查总体尺寸,然后是各个部分的定型尺寸,最后是定位尺寸,检查尺寸链别形成封闭环就行了

网友(2015-08-02):
就我个人经验,图纸自查主要扫一下以下几个方面:

1. 零部件选材,技术标准,热处理;
2. 尺寸标注,每一张图纸的使用人员(加工、检验、采购)所需用的尺寸是否标注完整,是否有冗余标注,表面粗糙度;
3. 剖视图、局部视图是否清晰明了准确;
4. 尺寸链、加工余量校核;
5. 形位公差的标注。

网友:
听各位大虾说了这么多,还是感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