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公差要求对应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4-06-12):
独立原则:采用各种直接测量器具、设备进行测量;

常见相关原则:
1、包容要求: 只能用光滑极限量规进行判断;
2、最大实体要求: 只能用功能量规进行判断;

各位大神,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光滑极限量规是检测孔、轴零件直径的
功能量规是检测形位公差的
包容原则和最大实体原则是公差原则
最大实体只适用于回转体零件
以上是基本概念,搞不懂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滑极限量规是检测孔、轴零件直径的
功能量规是检测形位公差的
包容原则和最大实体原则是公差原则

举个例子:

如果要检测这个孔是否合格,能不能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还是必须要用通止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

如果要检测这个孔是否合格,能不能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首先我上传一下关于包容原则的定义
包容原则的用途就是,用尺寸公差控制要素的形位误差。如果该特征是单一要素比如说现在这个孔,就是为了保证配合性能。
如果是关联要素,就是为了保证装配互换性。
对你这个图纸,这个孔的最大实体边界就是直径为6mm的圆柱面。理论上讲,如果你直径尺寸是6.012,形位公差最大0.012 。如果直径尺寸是6,形位公差只能是0
从包容原则的用途可以看出,通止规实际检测过程就是一个装配过程的模拟,事实上光滑极限量规的设计并没有考虑孔、轴的形位公差,通规和止规就是孔两个极限尺寸的模拟,去试装配保证配合性能。而卡尺是不具备检测形位公差的能力的,但是从控制最大实体来看,如果孔比较短,卡尺能够完整测量,也能达到控制目的。不过,0.012的公差卡尺可读不出来,需要用内径千分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上传一下关于包容原则的定义
包容原则的用途就是,用尺寸公差控制要素的形位误差。如果该特征是单 ...

1、"对你这个图纸,这个孔的最大实体边界就是直径为6mm的圆柱面。理论上讲,如果你直径尺寸是6.012,形位公差必须为零 。如果直径尺寸是6,形位公差最大只能是0.012"

这句话是否有误,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孔的最大实体边界就是直径为6mm的圆柱面,如果尺寸是6.012,形位公差最大可以为0.012,如果尺寸为6,行为公差只能为0?

2、“事实上光滑极限量规的设计并没有考虑孔、轴的形位公差,通规和止规就是孔两个极限尺寸的模拟“,

我觉得,对于孔来说,止规控制其局部尺寸不超过最小实体尺寸,这个比较明显;

而通规控制其体外作用尺寸不超过最大实体尺寸,其实已经将孔的形状公差按包容要求考虑进来了,并非只是考虑其极限尺寸。

3、”如果孔比较短,卡尺能够完整测量,也能达到控制目的“

这句话同意。也就是说对于长孔,卡尺,千分尺这些测量工具并不能判断这个包容要求的孔是否合格,这样理解对不对。

上面说的都是包容要求,那对于最大实体要求呢,能类推吗?三坐标测量仪能用来测量要求符合最大实体要求的孔的位置度公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对你这个图纸,这个孔的最大实体边界就是直径为6mm的圆柱面。理论上讲,如果你直径尺寸是6.012,形位 ...

第一条,不好意思是我搞反了,把孔当成轴了。应该是当孔直径为6时形位公差为零,当孔直径为6.012时形位公差为0.012
第二条,我认为光滑极限量规没有考虑形位公差,是因为在计算通规、止规尺寸时没有引入被测要素的形位公差。
而且咱们国标光滑极限量规公差设置是内缩的,并不完全是最大实体和最小实体的体现。更深层的东西欢迎探讨。
第三条,三坐标检测位置度时是可以引入最大实体原则的至少我接触过的比如海克斯康 GLOBAL CLASSIC 09.12.08这个型号
是可以的。不过最大实体原则只能用于中心要素。
至于用卡尺类量具判断应用包容原则的尺寸是否合格,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判断必须要量化该要素形位公差,卡尺类是无法检测形位公差的。但是这个是严格按理论要求,实际应用中,用通用量具判断形位公差不是不可以,比如说带表量具。但都是要通过其他辅助工具及标准样件,也即是比较测量。并不是理论上的直接量化。所以理论和实际应用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条,不好意思是我搞反了,把孔当成轴了。应该是当孔直径为6时形位公差为零,当孔直径为6.012时形位公 ...

支持。

想把这一块研究透,真心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持。

想把这一块研究透,真心不容易。

公差这东西虽然是基础,但是不直观,往往会被忽视,一点也不高大上。
除非是做量仪行业才会仔细研究,一般应用很少会深究。
而且和质量控制、误差分析都相关。所以要想搞清楚肯定要花大力气的。
就像机械这个行当一样,让人看上去很简单,实际深究水很深啊。
推荐楼主两本书
《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费业泰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这东西虽然是基础,但是不直观,往往会被忽视,一点也不高大上。
除非是做量仪行业才会仔细研究,一 ...

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滑极限量规是检测孔、轴零件直径的
功能量规是检测形位公差的
包容原则和最大实体原则是公差原则

你好,你对关于量具方面有深入的了解。请问你有关于量具方面的书籍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对关于量具方面有深入的了解。请问你有关于量具方面的书籍吗?谢谢

你好,对量具我也谈不上多深入,只是干过四年量仪设计。
而且目前脱离量仪这行已经七年有余了。有些知识、信息可能都已经脱节。
要说推荐书,专门讲这行的书真不多。记得当年国企了有几本大部头绿皮书好像是中国计量出版社的。
现在想找电子档都没有。能找到的大都是公差配合之类、误差分析。推荐 你几本还不错的比如:《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费业泰著、《机械制造检测技术手册》求助:位置度检具设计二楼有社友提供这本书也不错。
很少有具体讲如何设计量具的书,感觉量仪这行相对比较封闭。通用技术就不说了,专业一点的都怕山寨抄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对量具我也谈不上多深入,只是干过四年量仪设计。
而且目前脱离量仪这行已经七年有余了。有些知识 ...

请问你有电子档版本的吗?我主要是看量具的制造公差是怎么计算的,新老国标有什么区别。小弟现在主要从事量具检具的设计制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电子档版本的吗?我主要是看量具的制造公差是怎么计算的,新老国标有什么区别。小弟现在主要从事 ...

如果是通用量仪的话,有一本书《量仪设计手册》也是比较早的版本,和国标是一样的。
你留个邮箱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通用量仪的话,有一本书《量仪设计手册》也是比较早的版本,和国标是一样的。
你留个邮箱我可以发 ...

moyaorong178@163.com  小弟江苏无锡的,谢谢!

网友(点评):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yaorong178@163.com  小弟江苏无锡的,谢谢!

再次感谢!!!

网友(2014-08-28):
晕晕晕,对于上面的解释被搞的莫名其妙。尺寸公差补偿形位公差,该孔建议使用光滑量规检测

网友:
这些概念很绕啊

网友:
果断MARK  可以有时间恶补一下 还不用翻书  顺便加点威望好下东西 求鹰主放过

网友(2018-08-0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