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加的变形的问题,如何排工艺

楼主(2014-06-12):
外形尺寸3600*3200*16 (长宽公差加减50道,厚度自有公差16加) 材料:Q235
整个面上1400多∮56孔25道公差个孔均布(A剖),四周100多∮19孔.
我觉得一定要变形,同事说没问题。
我初步觉得工艺要:粗铣六面(上、下面单面留5、四周留3)粗出孔50,退火,再精加工。
请各位大侠指导,万谢。。。

网友A:
你这个是要洗面还是要钻孔?还是都要加工?钻孔不用怕变形,洗边变形也小,可以忽略!面的话就要考虑一下了,面的面积太大!

网友(点评):
建议先见光上表面,粗铣孔至40~45,然后时效看变形怎么样,大的话就需要校正了,这么大板子,第一次干的话,干完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也许会翘20~30mm,一次干到位的话,到时候傻眼了,看你们怎么交代,留条退路

网友B:
你孔准备怎么做,先做还是后做,用什么方式粗孔
你同事是SB,板料变形大吗?

网友C:
厚度16自有公差,整个面上1400多∮56孔25道公差,面大一定有变形的,四周100多∮19孔没问题.

 建议工艺:粗铣六面、粗出孔50,去应力退火,再精铣六面、与各孔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度16自有公差,整个面上1400多∮56孔25道公差,面大一定有变形的,四周100多∮19孔没问题.

建议工艺: ...

谢了,大侠,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孔准备怎么做,先做还是后做,用什么方式粗孔
你同事是SB,板料变形大吗?

虽然我心理也想他是SB,但咱嘴上也不能那么说啊,我从不和同事抬杠,多听多看。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看实际的过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要洗面还是要钻孔?还是都要加工?钻孔不用怕变形,洗边变形也小,可以忽略!面的话就要考虑一下了 ...

要全加工,谢谢。关键是图中还有平面度要求
求工艺。。。

网友(点评):
我以前见过的也是这么多孔,但是厚度是不用加工了的,四周用直线车床加工,然后是钻孔,先引小孔,然后再镗孔到需要的尺寸!平面这么大,不好做!

网友(点评):
这个厚度也可以不加工,但是不加工能保证平面度要求吗?

网友:
1.5吨的料,挖走0.5吨,不变形,那牛b 了!

网友(点评):
克服变形的工艺是?

网友:
不用退火

网友(点评):
那怎么办捏?

网友D:
离开设备来讲工艺就像是在XCD

网友(点评):
XCD是英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开设备来讲工艺就像是在XCD

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常规设备,降低成本。
求工艺。。。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板料,肯定要先开粗再热处理!

楼主:
各位如果用冷轧板是否可以保证变形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如果用冷轧板是否可以保证变形量

毛坯板本身平吗?厚度有多大量,Q235的料吗,孔是先用别的设备粗完,在上床子精吗?这些都是必要条件

网友(点评):
大侠,我是来请教的。请指教

网友:
我们当时怕变形,是先做2个大孔,热处理后,用车好的小圆块铆进去,然后精磨,就可以在小圆块上钻孔,铰孔了
当时铆的效果不好,是叫人家点焊了下的
要不然即使用高硬度的钻花也很费力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16厚磨也要技术,装夹还要讲究

网友(点评):
厚度无公差,应该不用磨吧?再说找这么大的平面磨要多少钱啊?另外先做2个大孔没意义吧?我这1400多个孔呢

网友(点评):
代价不小吧?

网友(点评):
钳工很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厚度16自有公差,整个面上1400多∮56孔25道公差,面大一定有变形的,四周100多∮19孔没问题.

 建议工艺: ...

大侠是启东的么?如果是,那就是老乡了,哈哈

网友:
按照你的工艺肯定没问题! 开粗留量-调质-再加工=合格工件,放心去做吧!

网友:
撸主 ,你自己都没仔细看图纸啊 ,平面度每500 要求25丝,这个说实话很难,不管什么热不热处理,这点克服了其余都很简单

网友:
这活不好做啊,要是板小点的话用立铣刀螺旋插补铣可能会好很多,但是一来要设备支持,再则就是效率太低,孔多的话刀具损耗也比较高,但是相对于钻孔,切削力降低很多。

网友:
批量有多少?我倒觉得这个活工艺都在其次了,关键是装夹,弄得不好,光装夹变形就超差了

网友:
肯定变形,尤其钻孔完成之后的吊装,运输都要做工装的。

网友E:
以我想法是先钻孔,然后把板校平在加工六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我想法是先钻孔,然后把板校平在加工六面。

是的,技术就是这么和我说的。这样成本会减少不少。
而且告诉我25道平面度没有那么严,只要看上去没有波浪弯就成。

网友F:
我们之前做过45mm的管板,刚开始变形没办法控制!
后来就把材料改成45钢,调质处理以后再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版?

行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之前做过45mm的管板,刚开始变形没办法控制!
后来就把材料改成45钢,调质处理以后再精加工。

你们做管板干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做管板干什么用啊???

核电测试模拟装置上面的啊

楼主(2016-05-24):
引用 网友G:
管版?

你们在哪里找的供应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技术就是这么和我说的。这样成本会减少不少。
而且告诉我25道平面度没有那么严,只要看上去没有波 ...

如果孔位置度有要求的话,这样做不行。虽然平面度是保证了,这种加工方法位置度肯定保证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在哪里找的供应商?

又有个客户也是做跟你差不多板子,最后也是校正,平面度空距都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