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齿轮图纸求教

楼主(2014-06-12):
  偶得一张老美图纸,自己字典了下还是不太清楚,求教各位大侠。

楼主:
下面的我自己翻译为
1.轮齿表面感应淬火,硬度50/55号。
2.满足美国齿轮标准7-8要求。
上面的3行不太明白。
中间的O.D. 外径?  P.D.节圆半径?

网友A:
哪里不明白?这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做齿轮的人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不明白?这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做齿轮的人画的。

上面居中的注解中,第二行和第三行是什么意思奥 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居中的注解中,第二行和第三行是什么意思奥 大侠

量棒直径和跨棒距离

网友(点评):
这2个值再齿轮的加工制造中很重要吗?为什么记得机械原理课中没有提到过。。。

网友:
压力角14.5,Dp8(Mn3.175),22齿,跨棒距   量棒直径    OD 外径   PD  分度圆直径

网友:
专业里的pin不太懂,其它还是能看懂,学习了。 这哥们把客户信息也给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棒直径和跨棒距离

有的!这两个参数检验齿轮用的,你查机械设计手册看下。

网友:
学习了,我也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