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一个文件多图纸合理吗? 求大神

楼主(2014-06-12):
像这样的合理不?

很多设计人员都这样做啊

我想求助的是这样做的话,明细表、跟标题栏怎么处理的(求详细啊)

然后这样子的打印只能一个个选择区域打印?
有没有批量打印的啊??

网友:
这都是不规矩的做图方法.

网友:
CAD多个图纸放在一起可以方便管理,标题栏一般是按照编号来的。

网友:
其实这样对画图更方便!

网友:
但是用智能做图软件就无法了.

网友:
每个人和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画图风格,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做,但是一般都是按照标准图纸来做的。一张一张打吧

网友:
这是一种不规范的做图方法,但这种集中放在一起的图纸,对于设计产品(如要画总图或部套图)却有它的方便之处,察看方便,调用方便。但最后不要忘了再将这些图分别存放。

网友:
我都是这样的,方便

网友:
这不是动车吗?

网友:
你可以多设定几个布局,打印的时候用布局。

网友:
先前用CAD设计时,都是这样的,一个部件一个CAD文件,总图,零件图全在一起。竖排,是分部件,横排,是分部件及零件图。还有一个好处是,数图纸张数,点一下查找,很快知道总共出了多少张图。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自己公司内部看无所谓
1 [  _: ?7 J- Z但是向外提供时最好是单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