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量回收,求助

楼主(2014-06-12):
目前有含水蒸气的热气,想把热量收集起来再利用,但是又要把水脱掉,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用热交换器啊,采用风交换或水交换都可以。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5-03-27):
如果该乏汽与被加热的不能直接接触,就用热交换器。若可以直接接触。用波形板去水(还有一种大概叫旋风分离器或旋转分离器,就是靠离心力把水甩到壁面上流下来)

网友(2015-05-05):
热量回收,单靠热交换进行回收,效率不高。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热泵系统。

网友:
你这个要求和电厂的汽轮机低压缸的要求是一样的,用凝汽器就能解决了,也就是一个换热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