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铁力测试中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4-06-12):
最近在测量新式的电磁铁,在测量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象阐述如下:
电磁阀用电磁铁,行程10mm,对其吸合力进行测量。
第一次测量,用测力计放置在电磁铁探针伸出6mm处进行测量,吸合后探针对测力计的压力是30N。
第二次测量,先将电磁铁吸合,探针伸出10mm,用测力计顶住探针向回压缩,压至探针伸出6mm处,这时测力计度数为60N。
经过多次测试,可以断定这个结果很稳定。
从电磁铁力计算来看,电流电压恒定的情况下,只跟探针的位置有关,那为何这里会出现这么大的吸合力差距呢?

请各位专家老师帮忙分析一下,究竟是为何产生这种情况呢?

网友:
和电磁阀结构摩擦力有关系,不同的工作情况,受到的阻力可能会不一样,如果只是从理想情况计算的话,得出的力是一致的,但现实工作中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多,如果你想进行对比,就要尽量使工作条件尽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