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三相四线电源滤波器,我想复验一下

楼主(2014-06-12):
购买了太原斯丽德的EMLM-10A的三相四线电源滤波器,入厂使用前,我想复验一下。以前就是查看合格证、检查外观无破损、安装尺寸三个要求,我现在想看看电气性能,是否按照GJB202A摇表摇个绝缘,不小于10兆欧就行了吗?耐压要做吗,EMC公司的网页里有这个滤波器的技术条件,除了耐压就没有绝缘要求。

我不想耐压,一是麻烦,二是怕击穿电容,所以就按GJB202A摇个三相对壳,三相之间摇个绝缘是否合适,请指教。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这个组装前零件没测试????、、

网友:
你的绝缘电阻不高,兆欧表的电压也很低的,这样测不会影响产品

我以前用过一个1000v的兆欧表,每次都会电得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组装前零件没测试????、、

就是检查合格证,外观,安装尺寸,觉得什么电气检查都不做不合适,所以想加电气试验,但做耐压,还是摇绝缘,还是都做,没有国标,不知道做哪些,所以在这请教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