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r热处理硬度能上50不?

楼主(2014-06-12):
请问各位大侠40Gr热处理硬度能上50不?
并请大家讲讲方法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要用那种方式热处理,表面处理还是整体.还要看零件的尺寸.

网友B:
表面中频淬火,层深1.5-2.5mm,硬度可达HRC55-60.

网友:
恩,可以的啊

网友:
机床主轴材料40Cr,装轴承处 热处理 都50以上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完全没问题,很多桥梁用的锚具都是40Cr材料的,硬度都是这么高

网友:
直接淬火就可以,52HRC都有过

楼主:
打错了应该是Cr希望大家别介意,
要是淬火到这么高怎么样才能不裂呢

网友:
40Gr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要用那种方式热处理,表面处理还是整体.还要看零件的尺寸.

100的棒料整体能不能淬到,是不是容易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的棒料整体能不能淬到,是不是容易裂啊

100棒料整体,可以达到HRC50.但不建议你这样用.这是一种典型的调质钢.建议整体调质后,表面高频或火焰淬火到HRC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棒料整体,可以达到HRC50.但不建议你这样用.这是一种典型的调质钢.建议整体调质后,表面高频或火焰淬火到 ...

谢谢,大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中频淬火,层深1.5-2.5mm,硬度可达HRC55-60.

我的哥,你们40Cr能保证这个硬度吗?一件还是批量?

网友B:
是表面高频淬火,肯定是批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中频淬火,层深1.5-2.5mm,硬度可达HRC55-60.

给你赞一个

网友(2014-07-17):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渗碳

40Cr是中碳钢,不应该渗碳处理。

网友:
40Cr是中碳钢,是轴、盘类零件选用最常用的材料。一般是调质使用,因为此时其综合效能比较好。但是若需要表明硬度比较高,可采用表面淬火的方式,提高表面硬度。一般不可能整体淬火到那么高的硬度。

网友D(2014-12-02):
可以,能到58左右呢

网友:
高频、渗碳都可以

网友(2015-01-06):
引用 网友D:
可以,能到58左右呢

可以这么高啊 表面淬火还是整体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中频淬火,层深1.5-2.5mm,硬度可达HRC55-60.

你们40Cr可以达到55~60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表面高频淬火,肯定是批量的了.

55~60批量表示惊讶,什么标准材料GJB?

网友:
引用 网友E:
55~60批量表示惊讶,什么标准材料GJB?

热处理厂的人说最高到55

网友:
40Cr能淬到HRC50以上,有意思吗?
要不然40Cr能代替很多钢种了

网友:
没问题的啊

网友:
越来越玄乎了,都能到60了。。

网友:
表面高频淬火或者渗碳均可以达到

网友:
40Cr    调质轻松上50以上
渗碳高频淬火,60以上。细节不多说

网友:
60上不了的,最高55

网友:
采用表面淬火方式

网友(2015-03-04):
学习下,平时一般都是45钢调质,其他很少有。

网友(2015-04-12):
楼主太粗心了

网友(2015-05-16):
看了全部回复,没看到全面的回复

网友:
要求是25-30HRC,一般这个材料淬火可以达到55HRC左右

网友:
是可以的,好像都是表面渗碳

网友:
表面高频淬火可以达到 HRC55-60

网友:
高频淬火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中频淬火,层深1.5-2.5mm,硬度可达HRC55-60.

可以渗碳?以前以为只有低碳钢可以渗碳

网友:
整体淬火也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