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标注方式是正确的?

楼主(2014-06-12):
如题,请教一下那种标注方式是正确的?

网友:
第二个吧

网友:
我认为都不对

网友:
都不对,尺寸10测量不方便

网友:
上楼正解,不好测

网友(点评):
从设计基准上来看,没有问题。

网友:
第一个,加工不好对刀。第二个,槽的尺寸4-5,人家怎么给你加工?

网友:
两个都不对,第一尺寸4-5,第二槽深应标在圆外径上,这样直接就可加工xx深尺寸的槽,因为这种槽只是当锁紧用的锤击槽和止退垫圈的定位槽,要求很低,只要达到名义尺寸就行了.

网友(点评):
类似键槽,有标注标注啊

网友(点评):
如果4-5标注错误的话,那4个键槽应该怎样标注出来好一些?

网友:
个人感觉虽不能说错误,但表达的都不地道,应该表20,而不是一半10

网友:
发个标准图给大家参考,此图来源于技术标准出版社出版的图册

网友(点评):
请教下C-C中 ”△5“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这是一本比较老的书上拷贝下来的,你说的是旧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这个图B-B,C-C孔的标注有错误,90度倒角的2不好测量,应该是直径限制大小;D-D双导向键槽深度标注也是错的,应按加工顺序标注,加工第上键槽,尺寸应为槽底到下面外圆顶点,加工下键槽,测量是两个槽底...

网友(点评):
键槽深度一样公差一样的话只标注一次就可以了,还是要分开标注。

网友A:
标注圆环,不能以中心线为基准吧,两种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圆环没有标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注圆环,不能以中心线为基准吧,两种都有问题。

那该怎么标呢?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该怎么标呢?学习下。

我感觉标注直径,还有槽宽和槽深。

网友:
再发一个图册上的图给大家参考

网友:
情况不一样,从楼主的图一看就是圆螺母之类的零件.

网友(点评):
请问3.1的高度是从切口测量还是从圆弧的外径测量。

网友:
都不好,一般从加工者角度标注尺寸就好了.

网友:
感觉标注槽深和槽宽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感觉不能说不对 只是不合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