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所用材料选择,请教

楼主(2014-06-12):
小弟现在正在做一款机器人,目前正在做结构设计。目前想选择刚度比较大材料来制作机器人手臂,使机器人在较轻的重量的情况下能够有较大的刚度。
请问哪种钢材的刚度比较大,还有能通过什么方法提高现有材料的刚度?

网友A:
你玩东西,尤其是年轻人,要定性说各种问题,泛泛谈一个东西,很难玩下去,

机器人,首先是强调功能,动作周期,准确性,强调这些东西,而刚度是由这些东西计算下来的,

比如说钢结构重了,重多少,有数据吗,没有数据,无从谈起,

比如玩‘纯理论’,追求高刚度,高速,高精度,追求所有高的东西,那,结构就一个选择,即‘碳-钛’复合体,以前,好多年前,我谈过这个了,

结构体是碳的,结构的连接部分是钛的,就这么个东西,复杂,但非常有效,这就是当今的先进结构,我玩过那东西的复合,是热压成型的,

网友(点评):
成本也是哗啦啦网上飙吧

网友(点评):
成本要看是什么产品了,产品硬,任何结构都不会构成成本因素,也不会有谁以成本来考虑一个结构,主要是看有没有那个功能,先考虑成本,这东西就完蛋了,就跟用人,现考虑人家薪水了,企业很快就死了,

网友(点评):
尼玛,我们降成本,无底线

网友(点评):
”达朗伯原理“,也就是动静法,在非平面运动的时候,有没有简单的形式 牵连运动为定轴转动,相对运动为一般平面运动,这类问题的动力学怎么解,能用动静法吗

网友:
高强度铝合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玩东西,尤其是年轻人,要定性说各种问题,泛泛谈一个东西,很难玩下去,

机器人,首先是强调功能,动 ...

不好意思,冒犯了。我没说太明白,是这样我们现在做一款用在高空平台上的专用机器人,要求机器人本体的重量要尽量轻。
所以我们想选用大刚度的材料来制作机器人的结构部分。从而能降低机器人的重量。

网友(点评):
技术研讨没有冒犯,我也是直接了当说问题,你没有具体结构数据,谈如何提高刚度,如何用高高刚度材料,是没有意义的,结构,要计算了,知道到底用什么刚度来支撑一个体系,才能确定用什么,技术不能泛泛而论,

网友(点评):
刚度根材料没关系,刚度是结构;强度跟材料有关系。

网友(点评):
钢材的E值都差不多,刚度都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冒犯了。我没说太明白,是这样我们现在做一款用在高空平台上的专用机器人,要求机器人本体的重 ...

刚度怎么可能和材料没关系  由弹性模量来衡量

网友:
机器人一般是铸铝,7075,要做好的机器人,必需是铸出来的,结构才会更稳定,拼接或者挖空都会比较弱。很少见到机器人会钢的。

网友:
-般用硬质铝合金的多,

网友:
可以用钛合金

网友:
你好 能不能留个QQ  我要购买你的机器手臂 我的QQ498020525  等你回复

网友:
材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

网友:
机器人也是有分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