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吸水管的允许流速在哪本手册或标准中查到

楼主(2014-06-12):
老师给了个题目,是一个基于离心泵的抽水系统,把水库的水用离心泵抽至水池。是要我们计算出水泵吸水管的直径。找过课本后需要先知道水泵吸水管的流速,按照课本的说法是一般管道的流速是有一定的规定的。但是找了很多,像给水排水手册、泵的手册都找了,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帮小子指明在哪本书上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东西。不胜感激!

网友A:
http://www.junxi.cc/DownLoad/vcompute.asp
离心泵吸水端一般1-2.5m/s。压力管3-4m/s,出水管0.5-1m/s。

网友B:
理论思路:水泵有个“气蚀余量”,进水压力不能太低,否则会发生“气蚀”现象损坏叶轮。根据“气蚀”余量查出压力下限,然后根据流量和贝奴利方程算出流速。
经验方法:按照楼上说的可能行。

网友:
zero大侠这个网页时自己弄得么

网友(点评):
不是,纯资料搜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思路:水泵有个“气蚀余量”,进水压力不能太低,否则会发生“气蚀”现象损坏叶轮。根据“气蚀”余量查 ...

谢谢大侠解答。大概了解了一下汽蚀余量,已经知道了。还想请问一下根据汽蚀余量查压力下限是在哪些参考书中可以找到?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junxi.cc/DownLoad/vcompute.asp
离心泵吸水端一般1-2.5m/s。压力管3-4m/s,出水管0.5-1m/s。

感谢大侠的解答,对我很有帮助,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解答。大概了解了一下汽蚀余量,已经知道了。还想请问一下根据汽蚀余量查压力下限是在哪些参考书 ...

(1)查找《泵与风机》
(2)泵的选型和设计手册,跟《机械设计手册》类似的资料。
(3)打电话询问泵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