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齿轮图,求助

楼主(2014-06-12):
完全是机械外行,有如下需求:
两套齿轮A和B,AB两个齿轮的轴的夹角不是通常的90度,而是45度。AB两个齿轮可以完全啮合。

A齿轮的齿根圆的直径是12毫米,齿顶圆的直径是14毫米,A齿轮有一直径8毫米的圆孔,有一个直接8毫米的圆棒C从这个圆孔穿过。

B齿轮的齿根圆的直径是35毫米,齿顶圆的直径是39毫米,A齿轮有一直径31毫米的圆孔,有一个直接31毫米的圆棒D从这个圆孔穿过。

齿厚,齿高,模数没有要求。只要满足上面列出的尺寸要求,AB有45度的夹角(也即圆棒C和圆棒D有45度的夹角),而且可以完全啮合就可以。个人以为,A和B可能全是斜齿。

有了这个机械图,就可以找厂家定做了。非常感谢。完全外行。不知道是SD还CAD图,哪个出图方便,大吓帮整一下。

楼主:
有帮画图的朋友,可与我联系,QQ:364519686,或发我邮箱fhboss@aliyun.com

网友A:
完全外行就把你的要求告诉厂家,让人家给你出图。就怕是你量少,人家不乐意干

网友:
直接找可以加工的地方,不然不好干的。

45的夹角,要是圆柱齿轮的话就应该是螺旋齿齿轮。A齿轮齿顶圆直径14MM,从这个看这组齿轮应该是有变位的。

网友B:
楼主所说的齿轮要求有矛盾之处:A齿轮齿根园12、齿顶圆14,那么齿轮的模数近似为1;B齿轮齿根圆35、齿顶圆39,模数近似2。不过后面又说“齿厚、齿高、模数没有要求”,那么把两个齿轮的齿数比定在1:2.5就可以。
但是两个齿轮的轴线在一个平面还是交错的?这个要请楼主先确定一下才行。
如果在一个平面,齿轮可以是直齿伞齿轮也可以是螺旋伞齿轮;交错是两个圆柱齿轮,中间至少有一个是螺旋齿轮。

网友(点评):
两个不同模数的齿轮是无法啮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外行就把你的要求告诉厂家,让人家给你出图。就怕是你量少,人家不乐意干

找了几个厂家,说没图不给做。因为做实验,实验成功量才会大。所以,一开始只定做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齿轮要求有矛盾之处:A齿轮齿根园12、齿顶圆14,那么齿轮的模数近似为1;B齿轮齿根圆35、齿顶圆3 ...
可能是我表达不太准确,
A齿轮齿根园12、齿顶圆14,B齿轮齿根圆35、齿顶圆39,A齿轮和B齿轮的轴线不在一个平面且夹角是45度(也就是圆棒C和圆棒D的夹角是45度。),A齿轮和B齿轮可以完全啮合。确切地说就是这个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不太准确,
A齿轮齿根园12、齿顶圆14,B齿轮齿根圆35、齿顶圆39,A齿轮和B齿轮的轴线不在一个 ...

还有一个说法要明确,什么是“完全啮合”?
轴线不平行且不相交的圆柱齿轮其啮合为点啮合,不同于轴线平行的圆柱齿轮或轴线相交的锥齿轮的线啮合。传递运动可以,要传递动力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需要知道的是两个齿轮轴线之间的距离。

网友:
半个板凳看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说法要明确,什么是“完全啮合”?
轴线不平行且不相交的圆柱齿轮其啮合为点啮合,不同于轴线 ...

确实外行了,我以为圆棒C和D的夹角是45度,两个齿轮也可以设计成完全啮合呢。既然不能完全啮合,点啮合也行。

如所附示意图,要求转动圆棒C时,圆棒D也同步旋转。转速及力度很小。仅是通过手指即可旋动圆棒C。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外行了,我以为圆棒C和D的夹角是45度,两个齿轮也可以设计成完全啮合呢。既然不能完全啮合,点啮合也 ...

伞齿

网友:
去百度找点齿轮插件,在CAD里很大概装配一下,这样你要的齿轮基本都能买到现货,我一般都是用现货去设计产品,很少为了产品去做没有的标准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外行了,我以为圆棒C和D的夹角是45度,两个齿轮也可以设计成完全啮合呢。既然不能完全啮合,点啮合也 ...

楼主的几何概念有点模糊,给出的示意图很清楚地表示了两个齿轮的轴线相交因而在一个平面内,而非错开开在两个平面。
这样,齿轮就是两个伞齿轮。
单是这样一对伞齿轮设计没有困难,但不可能满足两个齿轮轴孔一个是8毫米一个是31毫米的要求。
因为伞齿轮是锥形的,齿轮大端齿顶圆若是14,则小端齿根园小于8;大端齿顶圆39,小端齿根园远小于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几何概念有点模糊,给出的示意图很清楚地表示了两个齿轮的轴线相交因而在一个平面内,而非错开开 ...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可以说,我对机械的术语很无知,甚至混淆了一些概念。现在明白,我的要求是轴线相交的。两个伞齿。

再弱弱地问一下,既然大端尺寸不合适。全改为小端如何?也即:锥形伞齿,A齿轮小端齿顶圆是14;B齿轮的小端齿顶圆39。是不是就可以满足两个齿轮轴孔一个是8毫米一个是31毫米的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可以说,我对机械的术语很无知,甚至混淆了一些概念。现在明白,我的要求是轴线相交 ...

按修改后要求的图纸:

奇怪得很,现在能上传的只有图片文件。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您的帮助。看了半小时,应当就是我需要的图。

网友C:
我给楼主画了一套图看看是否适用,先发几张截图,本版块只能发图片格式,不能发其他图纸格式,如楼主需要再发邮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楼主画了一套图看看是否适用,先发几张截图,本版块只能发图片格式,不能发其他图纸格式,如楼主需要再 ...

害怕伏枥前辈的图,很专业。

而您的图,很生动。仅是俺这门外汉的粗陋见解。若能把机械图发到邮箱最好了。非常感谢这位兄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害怕伏枥前辈的图,很专业。

而您的图,很生动。仅是俺这门外汉的粗陋见解。若能把机械图发到邮箱最好 ...

图纸已发到你的邮箱,附件是一份CAD2007格式二维图和二份SW2013格式的三维图,请使用相应的软件查看。图纸的各尺寸均未标注,楼主自己测量一下吧。图中大齿轮的的锥面角度为34度,小齿轮的锥面角度为12度,两齿轮的轴传动角度为45度。在此类锥齿传动中,我一般采用大1度的锥齿传动,可以增加传动扭矩,降低传动噪音。

网友:
各位大侠都很热心哈,很好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本想基于大侠们的图纸,再稍加改动即可.实际太外行了,标尺寸,算新位置的大小都搞不定.还得求救于大侠们.
实际需要是两套齿轮组,A B 和 E F.目前,A B 楼上的两位大侠的帮画了出来. F 与 B 尺寸等参数完全相同,不必再画. B的右边与F的左边相距1厘米.所以E齿的小端的齿根园和小端的齿顶圆都比A大,具体多少应当有个公式能算出来.但E的齿数是多少,就搞不清楚了.哪位大侠能帮忙把齿轮E也画一下?谢谢了.

网友(点评):
B和E不能一样的。

网友(点评):
嗯,B和E不能一样,但B和F可以一样.

网友(点评):
B和F不能一样。

网友(点评):
是不是因为,如果B和F一样了,则E的齿数就不是整数了?

网友(点评):
E的小端齿顶圆是18,E的齿根圆的直径是16毫米

网友(点评):
上面的数值不对,应当是这样的:E的小端齿顶圆是17.4,E的齿根圆的直径是15.4毫米

网友:
既然是外行,我觉得,  你应该把做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什么说出来。  也许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网友:
学习了,大家都很专业。

网友(2014-08-16):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可以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上关于斜角齿轮的计算和画法!

网友:
圆锥齿轮一妹子,解决问题!

网友D:
如果只是要两个圆棒同时转动!!!用伞齿轮就可以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要两个圆棒同时转动!!!用伞齿轮就可以做到了!!!

是的,两个圆棒同时转动,用伞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