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孔打的太深太大了,导致没有螺纹,请教

楼主(2014-06-12):
有一批轴2端需要攻M3螺纹,深9毫米,外径只有6毫米,可是中心孔打的太深太大了,导致没有螺纹,请问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A:
要求一般的话,就做牙套吧

网友B:
重新做,可能还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可能还划算

有100多根呀,最后一道工序,真的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一般的话,就做牙套吧

别人不接受!

网友:
便宜点卖掉,实在不行。重新做,只能这样。

网友:
不能做牙套只能卖废铁重做了,现在还没什么比较好的“添料”加工手段,都是“去除”加工为主

网友:
做个稍过盈的塞子塞进去顶紧了摩擦焊一下。完后校校轴精度,重新加工

网友(点评):
已经是最后一道工序了,别的不说,外观的烧痕就根本么有办法处理,6MM的外径加热产生的形位变化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填塞摩擦焊,怎么会有烧痕。。。。

网友(点评):
外径形位变化这个要看你的温控手段。按过盈处理,后期如果超标,应该还有补一刀的可能。

网友(点评):
你感觉摩擦玩不转,就找个电脉冲焊接的,同样做个过盈塞,塞紧一个脉冲就解决了。最后无非是校下精度,改磨的磨一下。无热影响,变形最多是过盈膨胀量,算下精度影响差就完了。

网友(点评):
电子束焊,大侠用的都是高科技,平民都没见过,去哪找厂家?看来大侠不是干平常活的!

网友:
估计重做是唯一的选项了。

网友:
东西不大,还是重做好了,有那个精力去修好,估计多的都出来了。

网友:
只能是重做了

网友:
这么小的零件无轮是采用什么办法都得不偿失.

楼主:
谢谢大家了,看来只有报废了!

网友:
损失事小,失信为大,客户不愿意就废了吧

网友:
再加大点,镶一个进去

网友:
是我们的?报废吧,买个教训,工艺啊

网友:
赶紧重新做吧!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跟客户商议一下,改为M3.5细牙的,都差不多。

网友:
除了钢丝螺套,想不到别的!

网友:
主要还是问下外协能否接受。

网友C:
算算成本,直接报废!另:谁编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算成本,直接报废!另:谁编的工艺?

自己!

网友:
加钢丝螺套可以吗

楼主:
不知道用AB胶行不行?

网友:
东西不大 重做吧  修补费的时间不可预估的

网友D:
有个企业接的第一个大单子就把M3的螺丝做长了0.1mm,据说是上千万个,生产厂家全部作废处理。
  后来这个厂家接到了全世界的螺丝订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企业接的第一个大单子就把M3的螺丝做长了0.1mm,据说是上千万个,生产厂家全部作废处理。
  后来这个厂 ...

呵呵,质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质量!

氩弧焊后端面修光重新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氩弧焊后端面修光重新打孔

这个方法靠谱一点,不过不能用不锈钢焊丝

网友:
      搞技术玩的就是质量,明知是错误最好不要犯,这个修修补补还是不要做为好,除非前期花了很大的成本。

网友:
那个好像不叫螺丝缸套 好像是叫螺纹护套(生产商这么叫)或者还有人叫钢丝螺套

网友:
这么小的零件无轮是采用什么办法都得不偿失.重做。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重做交货了!

网友:
有这样的丝套卖的,自己做也行镶个丝套吧,弄好点看不出来。

网友:
再打大一点,焊上去,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