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柱式机架设计

楼主(2014-06-12):
立柱式机架,如大型液压力机、普通的冲压设备、模具等,一般为三梁四柱结构形式,主要起导向作用。我想问下机架立柱定位孔需要什么样精度,或者采用特别的结构形式,才能保证导向无卡涉?谢谢各位!) P; j$ ~8 \! {+ p4 s

网友:
当然是孔位精度了,还有就是四个立柱孔的平行度

网友:
机床的话应该是要用别的机器把孔径和孔距做好,孔径也是2丝左右,孔距要控制到几丝内,如果是模具的导向就要二个板放在一起同时加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