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万向调节并且可以锁紧的结构

楼主(2014-06-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这样一种机构、可以万向调节并且能够锁紧的装置呢??
敬求推荐。。。

网友:
百分表机构。

网友A:
一根轴杆,轴杆端是个球,另作两个对半开球形凹面,用螺丝夹紧这个球,就是万向连接又可锁紧的机构了。就是楼上说的百分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轴杆,轴杆端是个球,另作两个对半开球形凹面,用螺丝夹紧这个球,就是万向连接又可锁紧的机构了。就是 ...

谢谢指点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

看你受力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