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它的力学?如图,请教

楼主(2014-06-13):
怎么分析它的力学

网友:
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第一个反弹的更高些,因为能量损失相对要小些。

网友(点评):
第二个损失的能量去那了?

网友(点评):
与地面摩擦,球内气体冲撞

网友:
没有任何条件吗 是理想条件吗 考不考虑损失

网友:
我也觉得是第一个更高,第二个感觉就弹不起来。
球掉下瞬间首先接触一个斜面,那个斜面对球产生的约束反力,并不是水平向上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自己随便做个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考虑空气动力方面,应该是第二个高,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及气流动力合力。

网友:
要么做实验,要么计算出来,感觉可不靠谱。

网友(点评):
最好是有计算的结果,同感

楼主:
不可能一样高的,第二个球受到挤压会产生摩擦阻力,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比,摇臂钻床的钻头,锥柄式固定一样,说说钻咀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点评):
因为打进去的时候会受到锥面的挤压

网友:
个人感觉第一个高,第二个有一对力抵消了

网友:
理想状态下,应该是一样高。

网友:
这个比较有意思 我觉得高中物理的高材生可以解决 当然在一定的理想条件下

网友:
理想状态,动量守恒一样高。如果不是,就是第一个高。第二个角度叼一点,都会被夹住上不去。

网友:
弹性力学暂时还没学,等我学完了再来告诉楼主。

网友(点评):
和弹性力学关系不大。是 动量问题 高中知识即可解决

网友:
实际上肯定是第一个高!不解释!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
' 第一个高,看力的方向就知道了

网友:
第一个反弹的高。第二个球在反弹过程中两边接触的地方要克服摩擦阻力,当夹角改变时,反弹力不足以克服摩擦力和重力时,第二个甚至弹不起来。

网友(点评):
对的,你说的才对,第二个情况垂直斜面的有角度,力分解一下有垂直和水平两个,两个水平力相互抵消,弹性形变过程水平力做功,总能量减少,所以第一个弹得高!

网友(2014-07-26):
应该是一样高的,第二个两个斜面的合力跟第一个力是一样的

网友:
要看特定条件的  现实丢的话肯定第一个高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个高,第二个摩擦力大一些。
可以将第二个想象成极限情况,比如夹角20°,那么第二个就弹不起来了。

网友:
我认为是第一个。第二个落下时,两个侧面由于和球的下降方向不垂直,就一定存在摩擦力,而且球可以变形,就有了摩擦距离,产生了能量消耗。至于能量去哪里了,变成热能了。现在的地面的角度大约是120度左右,取个极限值比如说1度或者接近零度,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不知对否?

网友:
第一个高

网友:
能量观点去解释,吧第二个情况夹角无限小后,大部分能量就在接触磨损了

网友:
理想状态应该根据能量损耗来算,其他算法太麻烦了

网友:
第一个高,第二个在碰撞瞬间,篮球和地在接触点产生竖直方向的相对位移,而且是有摩擦力的

网友:
如果一切都是理想状态下,碰撞时的反作用力一样大,所以一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