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蓝色的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4-06-13):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蓝色的是什么轴承

网友:
这只是个轴承座,轴承在里面,谁知道.

网友A:
大概、也许叫“弯辊”轴承座。造纸上常见。网上查弯辊可解!从理论上讲它算不上轴承座。结构是手轮驱动蜗杆、蓝色包含的是蜗轮(外球面)。蜗轮内孔(带键槽)穿弯辊轴。

补充内容 (2014-6-13 14:10):
旋转手轮调整弯辊凸起的方向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在网上没找到内部结构或原理图,大侠能否上传或是提供国标号?

网友(点评):
你找找轻工部标准看看 原理吗 简单“蜗轮蜗杆”结构也可能是螺纹。“蜗轮”是外球面正常内孔带键槽,还有开槽由于压紧(抱死)轴的。轴承座的螺栓孔距是正常标准的轴承座剖分是压紧“蜗轮”的。

网友(点评):
给你个网址:http://www.yz-cy.com/productview.asp?id=3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也许叫“弯辊”轴承座。造纸上常见。网上查弯辊可解!从理论上讲它算不上轴承座。结构是手轮驱动蜗杆 ...

这个蜗轮蜗杆箱,装这里做什么?这个蜗轮带动的这个辊子中间有偏心套,通过手柄调节辊子与另一辊子的压力?

网友:
这个是弧形辊的支承座,调节弧形辊的角度,里面应该是球面轴承,上面加工有齿槽,手轮部分上面应该有螺纹。

网友:
楼主讲的可能是一种带抱紧的内轴套和轴承座。

网友:
内容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