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关于贴标机的问题。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4-06-13):
1.因为标签卷的内径有多种规格,所以放置标签卷的轴怎么做才能使标签套在上面处于固定状态,我是想让轴带动标签卷转动。
2.怎么才更方便的取出缠绕在收标签轴上的废料卷。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是贴标机生产厂家吗,这个是我们的贴标机的标签固定装置和废纸装置(黄色部位),你看一下吧

网友(点评):
这眼神的意思是,哪个让你拍照的。

网友B:
1采用机械式内涨轴;2.气动式内涨轴(带单向阀)3.最简单的是弹簧补偿的三片式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采用机械式内涨轴;2.气动式内涨轴(带单向阀)3.最简单的是弹簧补偿的三片式转轴。

谢谢你的答复,弹簧补偿的三片式转轴的结构大概是怎样的?

网友C:
1.可以用气胀轴,这个可以百度一个,根据需要订做。
2.可以两边用两个锥形轴在轴向用力抱住标签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以用气胀轴,这个可以百度一个,根据需要订做。
2.可以两边用两个锥形轴在轴向用力抱住标签卷。

气涨轴我也有了解了一下,主要想通过机械的方式来实现,用锥形轴的话标签废料好像不好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是贴标机生产厂家吗,这个是我们的贴标机的标签固定装置和废纸装置(黄色部位),你看一下吧

貌似废料还是挺难拿出来的,放标签卷的那好像也没有类似张紧的装置。

网友:
是老外的产品么

网友:
那黑块头吓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弹簧补偿的三片式转轴的结构大概是怎样的?

应该可以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看明白

可不可以发三维图给我呢?邮箱xu.fenjie@efacc.com

网友(2020-05-08):
刚好目前有一个项目涉及到贴标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