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攻丝问题

楼主(2014-06-13):
今天有个老日本工程师向我解释一下攻丝的问题。
我还是不太明白。
1、图纸(材料是L6061)要求螺纹孔为M10*1的螺纹孔,若我底孔打的是8.6直径的,再用细牙丝锥攻丝,底孔会变成9的吗?
那日本人说丝锥会将底孔多余的材料(0.2单边)给切除掉。
丝锥不是旋转下去将 有螺纹的地方 材料给切除的吗?

想问下日本人说的是否正确。

网友:
铝,硬挤掉的?

网友A:
当然会切掉的,切削丝锥是可以把小于最小标准底孔部分切削掉的,这有什么奇怪呢,只是阻抗扭矩会很大。这一点在内螺纹加工中不太明显,但是在板牙套外螺纹加工过程中是很容易观察到的。板牙是可以把大于螺纹大径的部分切削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切掉的,切削丝锥是可以把小于最小标准底孔部分切削掉的,这有什么奇怪呢,只是阻抗扭矩会很大。这一 ...

现在测量的螺纹底孔为8.6,外协攻丝用的是M10*1.25丝锥,我已经用M10*1回过了。
但是现在测量为8.7,那为什么不会成9的底孔。
按大侠所说8.6的底孔应该会被切成9的。
??

网友:
直径会比攻丝以前小,也要分材料不锈钢,铸铁,普通钢理论上底孔直径都不同

网友B:
我认为日本人说得不正确,M10X1,通常钻8.9底孔。

网友(点评):
如果是铸铁呢?

网友(点评):
这绝对是撸主自己完全没搞明白,人家培训的粗牙细牙都搞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日本人说得不正确,M10X1,通常钻8.9底孔。

可能我说的不详细,是外协加工了一个螺纹孔(实测为M10*1.25)与图纸(M10*1)不一样。
我测出底孔为8.6,然后就发生了日本人说若是8.6孔用M10*1的丝锥攻下去,底孔会变成9的。
然后我就迷茫了(该日本老工程师我还是很佩服的,我也不太相信他是否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详细,是外协加工了一个螺纹孔(实测为M10*1.25)与图纸(M10*1)不一样。
我测出底孔为8.6 ...

攻丝的底孔一般都是 减一个螺距 !比如M10x1.5底孔就是10-1.5=8.5

鬼子说的 9就是这么得来的!!如果说丝锥按照标准做的话,多的部分是硬挤掉的!影响寿命

网友:
事实上的情况是:8.6的孔用M10*1的丝锥攻丝,牙顶会缺损严重,做事关键要实践,跟哪国人无关。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8.9,师傅们一般会根据材料的不同对底径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一般软性材料的底径做得稍微小一点,8.8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过后8.7?能不能试一下螺纹规。

网友:
正常应该是8.92到9.17之间,如果超过了,齿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