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大型注射产品分型面错位标准

楼主(2014-06-13):
求教模具行业、品质行业社友:
        实际产品生产,如塑料、橡胶产品,当产品的直径尺寸或外形尺寸大于600mm,镶件数量超出50组,连续镶件拼接超过2000mm,这时可控的拼接错位量可控制到多少?由于产品特殊性,无法在拼接数量上做文章,只能直接拼接。

补充内容 (2014-6-16 09:24):
描述有点问题,不是标准,而是能够做到最佳是多少。

网友A:
这个模具手册上有的。

网友(点评):
哪一本模具手册,拜托告知

网友(点评):
GB/T 12556.1-1990,GB/T 12555.1-1990.

网友(点评):
记不住那本手册上看来的了,只记住这两个标准号。

网友B:
分型面的错位不应该有什么标准。任何产品的表面质量要求只能够根据产品的实际需求及使用要求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型面的错位不应该有什么标准。任何产品的表面质量要求只能够根据产品的实际需求及使用要求确定!

大侠说的对,我的提问有问题。

其实我想问的是,一般来说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对,我的提问有问题。

其实我想问的是,一般来说能够达到多少。

用一句广告语回答楼主的问题比较适合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点评):
谢谢了,看来没有别的说了?你能告诉我你们最大的模具做到多大?有一米直径三米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具手册上有的。

你说的是模架标准吧,模架一般可以做到0.1以内了。
只是由于产品有倒扣,型腔内全部是镶件,每一篇只有30-40宽,连续80块镶件组装后的错位,我们只能控制在0.3mm之内。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这些镶件组装后错位量更小呢?

我们主要考虑控制的是单片镶件的精度,通过单片镶件的厚度尺寸进行理论计算叠加来控制错微量。

网友(点评):
没搞过那么大的,以前搞这个,俺们加工精度低,只有在最后处理,一般也就是根据镶块个别情况预留一些加工余量,最后在来一次。

楼主(2015-02-25):
引用 网友B:
用一句广告语回答楼主的问题比较适合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你说的太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