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卡环(挡圈)的标准

楼主(2014-06-13):
谁知道液压油缸里面的卡环,也就是挡圈的规格,标准,给个链接或资料。谢谢!

网友:
孔用弹性挡圈么 GB 893.1-86

楼主:
就是图中的件4:卡环。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A孔用弹性挡圈 GB/T 893.1-86, B孔用弹性挡圈   GB/T 893.2-86中选用

楼主:
我认为不对啊,顾工,那是图中件4最左侧的弹簧挡圈(用内卡钳拆除),不是卡环(件4)啊。不明白!

网友A:
这个不是标准件,需要根据油缸压力及缸体结构来确定截面,且一般须分割成3-4片才能装入使用。

楼主:
中将:如何计算,还望给予指点啊,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标准件,需要根据油缸压力及缸体结构来确定截面,且一般须分割成3-4片才能装入使用。

中将:有图吗?

网友:
孔用弹簧挡圈,度娘一下,然后在结果里找可以下载的标准->自己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
这个叫孔用卡键,一般选择这种结构的缸体壁厚较大,材料一般是45#钢调质,内外径及高度常用参数可以查表得到。

楼主:
各位:还望贴图,或附件,个人认为这样比较有说服力。我查了好久了(大概已有一周有余,楞是没有,有点笨,见笑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中有计算公式

楼主:
友情提示:给别人解惑者,应简单明确,有考证,图片,数据,链接,或附加资料。搞技术,鄙人认为不可模糊,应该严谨,“差不多”--是国人的通病,我等从事技术的应一起携手改正。凡类似主观臆断的、上网查查的,某个手册有的,请自重,不要再回复(有赚分嫌疑,哈哈),只希望哪位高人直接给予明确的答复:如何计算,校核。油缸的参数如下:HSGK01-160/80-200,一端焊接,一端为内卡环联接,工作压力:12MPa,活塞杆回缩时所受的拉力为:241270N。等待高人答复。

楼主:
如果某个手册有:请注明手册名称,作者,在哪页。再次感谢!!

网友(点评):
你干脆做植物人吧,这样所有的东西别人都给你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某个手册有:请注明手册名称,作者,在哪页。再次感谢!!

w91678:鄙人才疏学浅,初入液压油缸设计。这几天,遇到该问题,查阅了很多资料。对于卡环的尺寸(矩形截面8*8)已有结果,只是不自信(只缘初次设计油缸,见笑了)。而且,我在网上也咨询了2个生产卡环的厂家,和他们沟通后,他们认为我的参数是不正确的。为了这个油缸设计,花费了我近一周的时间(螺纹、卡环,活塞,活塞杆,缸筒等的零件图)。看到回复的帖子,没有能够解决我的需要:只想判断我的卡环尺寸到底应该是多少是合适的。回头看最后我发的回帖,语言过于急切,有失礼之处,还望高人原谅,诚挚的抱歉。

网友:
多大缸径,压力,用8mmX8mm的挡圈,长度最少20多-25mm(剪切力计算校核),以前400多缸径都50多长了,同时要考虑了下装配环的设计,有了沟槽,活塞、孔封装配就有问题了,卡在里面,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卡键计算剪切强度和挤压强度,如果是挡圈,893标准的

符合这个帖子的卡键,它的尺寸有点大,一般怎么加工?高手可否开讲,洗耳恭听。

网友(2014-07-25):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C: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4&highlight=%BF%A8%BC%FC

十年前学习CAD的练习。难免稚嫩。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4&highlight=%BF%A8%BC%FC

十年前学习CAD的练习。 ...

元帅:首先感谢您的回复,但我的威望不足,麻烦您发到我的邮箱:602464758@qq.com,再次感谢!!

网友:
长见识,共同学习下

网友:
是卡键,又称三半环,这个没标准,需要公差配合即可,起作用就是挡住导向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