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硬度

楼主(2014-06-13):
你们设计的时候,如何确定表面硬度,从而选择相应的热处理
这个硬度如何计算,依据是什么?

求大侠解答下

网友:
承受均匀的静载荷、没有引起应力集中的缺口的零件
硬度越高,强度越高,可根据载荷大小,选择较高的硬度或与强度相适应的硬度(缺口一般是指槽、沟或断面变化很大)

有产生应力集中的缺口的零件
需要较高的塑性,使其在承载情况下,应力分布趋于均匀,减少应力集中现象,只能具有适当的硬度。如工作情况下不允许降低硬度,则可用滚压等表面强化处理,改善应力分布

承受冲击、疲劳应力的零件
 冲击不大时,一般可用中碳钢全部淬硬;冲击力较大,一般用中碳钢全部淬硬,或表面淬硬;冲击力和疲劳应力都大时,一般是表面淬硬

网友:
从磨损或精度要求出发的零件
高速度或高精度一般要求硬度50~62HRC,如滚子轴承,中速度一般采用中硬度40~45HRC;低速度一般采用低硬度,正火或调质硬度220~260HB

从尺寸零件,如汽轮机转子轴
 轴径很大,虽然转速很高(3000r/min),但由于不可能淬到很高的硬度(一般只能达220HB左右),便不能一律要求高速度高硬度,而要通过降低配合件的硬度和其他措施来处理

网友A:
根据你的设计要求,材料情况,磨损,稳定,结构等确定。一般的小零件直接抄手册。

楼主:
如何判断冲击是属于大还是不大

或者说,按3楼的,第一个设计滚子轴承的,硬度40-45HRC,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想知道这个,具体的东西
要怎么标,大部分我也清楚,不过都是死记的还有一些常用的判断出来的个大概。具体的不清楚,感觉没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设计要求,材料情况,磨损,稳定,结构等确定。一般的小零件直接抄手册。

大零件呢

网友(点评):
大的零件就是自己根据设计的要求,考虑这个零件的原料价格,设置这个零件与配合零件的主从关系,然后确定。

网友:
经验,积累 使用效果

网友:
热处理的知识很深哪!我们现在标注硬度都按老祖宗留下来的资料,什么材料什么硬度,可悲啊

网友:
楼主问的例子滚珠,我估计这个硬度是做过多次实验得出来后定的标准,实际上我们一般设计就是以现有资料标准去选一个接近的就能用,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估计只有一些科研单位才会去研究,毕竟公司开发产品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什么都要弄清楚一般公司是不可能这么做。总结一下就是现在各行标准多想找到标准在去设计自己想要的产品,实在没有标准的前提下才会去研究各种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