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电钻能钻直径1.2mm的孔么?

楼主(2014-06-13):
现在有1铝合金件,已经加工完成,需要零时加上4个1.2mm的孔,请教下手电钻能钻么?感觉晃动下钻头估计会断。

网友A:
手电钻来钻1.2mm的孔不行,一钻就断!!!除非你手臂把握绝对稳!

网友:
把手电钻固定,活拿在手上进给。

网友:
这看你的个人情况,在铝合金上没玩过,电路板上稍不小心就断。

网友B:
手电钻一般转速为1400,钻1.2转速要2000转左右。

网友:
反正我没这技术,谁有这个技术?

网友C:
试试吧,断也没事,再从钻

网友(点评):
吧手电钻放在俩膝盖中间,就像咏春里的擒羊马步,站稳,往下钻,别用劲!

网友(点评):
站似一棵松

网友(点评):
还得两手不能摆如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吧,断也没事,再从钻

这是要断的节奏啊,手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电钻一般转速为1400,钻1.2转速要2000转左右。

用小型钻床可以钻么,感觉也蛮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来钻1.2mm的孔不行,一钻就断!!!除非你手臂把握绝对稳!

用小型钻床如何,能钻么,感觉要断的节奏啊。

网友(点评):
小型钻可以,转速保持在2500转以上,记得要点钻,意思就是钻了一点马上抬起来以便排屑,再钻一点再抬起来排屑,如此钻。。。。。。

网友(点评):
工件一定要卡稳,钻得过程中不得有任何松动。

网友D:
用微型台钻 钻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微型台钻 钻 可以的。

可以么,需要把零件固定还是听前面大哥的手拿着啊。

网友(点评):
零件必须固定

网友:
可以转,在开始钻之前,将钻头向手钻里多进一些,保留钻头外露大概3倍直径高度即可,实在不行,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空套着钻。试一试,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1.2的没试过,只钻过1.5的。零件大的话,固定零件吧,不知道孔深不深,一般来说手稳的话,没问题的

网友:
我们有些人啊,就是不专业。总是想简单点。以致好多东西只有马马虎虎的

网友:
钳工的可以试试吧
这个不太懂

网友:
钻头夹短点,点击开关

网友:
绝对可以,我这丝印平台的吸气孔以前都是工人拿手电钻打的,1点5的304板,1点2的孔,每块平台上有几千个孔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买个柔性臂钻吧,专钻任何方向、角度的小孔或攻丝

网友:
手稳点没事,要多退销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台钻啊!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把电钻固定

网友:
这个应该挺简单的,材料又是铝合金

网友:
台钻就能钻。注意手感就行了。楼主没有介绍好深。我这里1.2的孔,18深,钢件都能钻。
匿名
要看孔有多深,吸塑模的0.8mm的孔很多都是用手枪钻打出的。

网友(2014-07-29):
如果不是很深的话就可以,吸塑铝模上有很多0.8mm的小孔也都是用手枪钻打出的,开关锁住,两手拿稳,打的时候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小型钻床如何,能钻么,感觉要断的节奏啊。

这个深度是多少?大工件还是摇臂钻吧,实在不行就铣床

网友:
试试吧,看你的运气,先打样冲眼,固定好加工件,手持电钻尽量稳定慢慢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