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小间隙的防水防尘设计

楼主(2014-06-13):
各位好,图片1是我们现在做的产品中遇到的一个防水防尘问题的简化,灰色件壁厚0.4,与红色件间距是0.5,但是红色件需要上下振动,所以防水设计不能过多的抑制这个振动,如图2所示,
原本的想法是加硅胶,但是这样对振动的抑制比较明显,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防水防尘设计可以在如此狭小的地方做好防水又不过多影响振动,多谢啦~

网友A:
填充黄油,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充黄油,就解决了。

在两个零件的间隙中间填吗?这样容易甩掉吧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加橡胶波纹套

网友(点评):
周围做个台阶,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网友(点评):
0.5的间隙,加波纹套,哪有这么小的啊

网友(点评):
0.5的波纹套,难度挺大的吧

网友B:
楼上已经有说了,波纹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有说了,波纹套

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请教一下,波纹套可以做到这么小吗?多谢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0.5间距的问题
如果要用波纹套,这个间距肯定不够,压缩完了尺寸太小了
看看能否增加这个间距。
这么小的间隙,即使用毡圈也很紧张,而且毡圈只能防尘做不到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0.5间距的问题
如果要用波纹套,这个间距肯定不够,压缩完了尺寸太小了
看看能否增加这 ...

这个距离确实很成问题,增加估计很难。。。
请教一下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距离确实很成问题,增加估计很难。。。
请教一下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啊

直线轴承端面有一个橡皮的防尘圈,如果摩擦力影响对机构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试试。

网友C:
把整个区域分割出来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轴承端面有一个橡皮的防尘圈,如果摩擦力影响对机构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试试。

我查一下啊,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整个区域分割出来做防水

请问具体怎么做呢?就算分割这个间隙还是要密封啊,要不整个区域就会存水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