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角和齿向的差别。

楼主(2014-06-13):
以滚齿为例:如果工件螺旋角要求右旋32°,刀具的螺旋角为右旋4°,那么需要将滚刀跟工件的角度调整为28°。师傅的意思是:

如果把滚刀的角度调到27°50′,那么加工出来的零件的螺旋角仍然是32°(而不是31°50′),但是齿向却发生了变化。

我将齿向混淆成了螺旋角。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两者的区别,请大侠指点迷津,最好让我能看得明白,区分的出不同...谢谢~

网友(2016-04-19):
螺旋角指的是分度圆的螺旋角度,齿向指相对于螺旋角的偏差数值。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另外分度圆螺旋角的大小与挂轮误差,机床精度有关。与滚刀扳转角度基本上无关。